vision又出现问题了,大家帮忙看看是怎么了

楼主(2013-11-02):
驱动装不上,换了几台电脑了也装不上?不知大家都能装上吗?
真的只有70米左右!也换了遥控模式了也不行

网友A:
是不是数据线出现问题了?

网友:
数据线插上电脑也提示有新硬件啊

网友B:
直接联系换新吧~~~·

网友C:
这是闹哪样?多试几次,不行就返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