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机和多旋翼的载重续航问题

楼主(2013-11-02):
四六轴都玩过了,飞控NAZA,零度,兔子,APM,都用过,唯独没玩过直机,现在想大载重,长续航,我知道四轴比六轴好一些,但是直机是不是会比四轴好呢?没玩过在此求教,大概整机重量(包括载荷)在4KG到10KG的样子,同等价位下直机好还是四轴好(直机用飞控)

网友A:
大载重长航时直升机完胜。

不过多轴在于结构简单。。新手就能装好调好。后期维护也简单得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载重长航时直升机完胜。

不过多轴在于结构简单。。新手就能装好调好。后期维护也简单得多。

大载重长航时固定翼完胜。真的追求载重航时,只能上固定翼。

而且其实固定翼更简单,比直升机和多轴都简单。

别看降落要跑道,很多固定翼航模都能飘降的,动力一关,控制好,轻轻的飘落地面。

泡沫固定翼,基本上都不装起落架的,起飞手抛,降落飘降草坪。

网友:
玩直升机试试,不一样的感受!声音也很酷,做的动作只有你想不到的,刺激,心跳,震撼!酷!

网友:
油直续航力全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载重长航时固定翼完胜。真的追求载重航时,只能上固定翼。

而且其实固定翼更简单,比直升机和多轴都 ...

两者结合那该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载重长航时固定翼完胜。真的追求载重航时,只能上固定翼。

而且其实固定翼更简单,比直升机和多轴都 ...

固定翼的确。。。不过不管怎么说,目前是对比直升机和多轴。。。两种操作类似的飞行器。。。固定翼就先不考虑。

网友:
不超过10KG的话 JR260啊,一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