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请进---问F45双无刷事宜

楼主(2013-11-02):
有家TB有双无刷F45 价格800多元 感觉太贵但更重要的是这个双无刷的尾电机可以根本上改善45大舵反应慢且无力的情况吗?

如果入老款有刷版主电机可以用外转子“新西达2221”吗?(因为手头现有)
尾电机和电调又应该怎么选择呢?尾无刷kv是不是应该在3000左右?

如果入老款有刷先把电机玩废再自己改双无刷,或者只改主电机无刷而有刷尾电机装散热片。
您看哪种方案比较理想。

还有您知道关于升级桨什么是5030和1504级别?

我只青睐于70CM级别所以也就45和913两个选择,但913我不熟悉也不知可否改无刷所以基本上就45了。别的机型可能再不需考虑。
我也只适合这种休闲型模型,450对我来说过于专业和昂贵。

有刷电机散热片能够有效延长电机寿命吗?这个问题比较重要,如果可以就不用改尾电机为无刷了。

网友:
再好的F45也没有。700元的山寨到手飞450牛逼。所谓的山寨垃圾其实就是3D不行,悬停航线还是可以秒杀一切锤子机。

网友:
都说了 这个小垃圾  早点放弃吧

网友A:
我也觉得放弃F45是明智的选择,山寨450现在X宝价700不到到手飞,绝对比F45强

网友:
好久没有看到陈伯了,如果你真的是休闲党,尾电机散热装个足够了。我同学在玩f45,上手试了一下,感觉每次飞两电,飞完歇一歇,不撞不摔,连散热都不用

网友:
f45完全是浪费改双无刷  主电机无刷加几个尾电机磨完技术也出不多了 你有资金上小六通或小四通450炸鸡成本也比较高 不做航拍就没必要f45 他们说f45抗风  我这里吹得飞都飞不会来 那么多飞丢 飞高太小抗风不太好 有可能我这风大 其他小四通一吹就跑450一炸你修不赢 装航灯应该可以判断方向  建议小四通 或小六通 要配件便宜的太贵不对新手不经济

网友B:
对了我在付一图 看下f45尾无刷电机的绕线图这绕线 不想说了ax2205c都比他好  xxd虽说系线 也没这么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觉得放弃F45是明智的选择,山寨450现在X宝价700不到到手飞,绝对比F45强

山寨450现在X宝价700不到求推荐:)

网友A:
引用 楼主:
山寨450现在X宝价700不到求推荐:)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285.aIurWJ&id=16449600341&_u=43dn8gs5f1e
非广告贴。我是在X宝上看见这玩意,我自己没有购买过,不知道实际性能和精度怎么样,仅是一个推荐而已,个人感觉折腾这个比折腾F45有意思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285.aIurWJ&id=16449600341&_u=43dn8gs5f1e
非广告贴。 ...

貌似是个好推荐,看就是有点底气不足因为以前只玩过双层的玩具所以对6通很是没有信心。
而且我平时时间少,只有大礼拜可以抽空飞一下这样飞的出6通机吗?我有的天6A可以配合这个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貌似是个好推荐,看就是有点底气不足因为以前只玩过双层的玩具所以对6通很是没有信心。
而且我平时时间少 ...

飞这个之前最好(或者说必须)先上模拟器,虽然机子不贵,但是新手很容易出现刚离地或者还没离地就炸鸡的情况,容易打消积极性。等模拟器里能离地且保证能安全降落再上真机,另外天6A能不能用这个还真不知道,那个价格就是到手飞的价格,刚开始的时候建议你不要折腾这些,到手飞好一点,省去了比较多的步骤,有了一定基础了就可以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这个之前最好(或者说必须)先上模拟器,虽然机子不贵,但是新手很容易出现刚离地或者还没离地就炸鸡的 ...

网友:
别玩垃圾锤子机了,F45改无刷真是浪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285.aIurWJ&id=16449600341&_u=43dn8gs5f1e
非广告贴。 ...

你这就不厚道了:自已并没有入过、飞过,仅凭想象就推荐给新人,有没有想过:调试的精度问题、暴力问题、秒炸问题……对新人来说将是一座山!叫别人作小白鼠呀!

网友D:
200D兄:

(1)  我飞过F45有刷版....漂亮但极不抗风。

(2)  改主无刷可改善抗风,但炸机易尾桨扫减速齿。

(3)  畧 快 点 拐弯时平衡锤易打头罩。

(4)  就算你改了双无刷,因仍是四通固定螺距(fixed pitch),仍易被风吹走。

(5)  花八百多买这种四通大锤子机,室内飞太大危险户外又不抗风,不如考虑
      六百多的FBL80、四百多的H377或6050套机。冬天可室内飞,春天可户外爽,
      更非常耐炸。如再配合练模拟器,很快技术上来后可直接上500。

四通大锤子机都是鸡肋,在多款无副翼小六通机都只卖四百多的情况下更滞销。
已见有多名托手在硬推,各位新手模友请三思。

陈伯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这就不厚道了:自已并没有入过、飞过,仅凭想象就推荐给新人,有没有想过:调试的精度问题、暴力问题、 ...

麻烦您看清楚,我再下面也说了,因为不了解精度和性能,所以要求在上真机之前要先上模拟器,在模拟器上有了一定基础在上真机。你说的暴力问题,即使玩具飞机当螺旋桨达到起飞转速的时候,有哪一架不暴力的,这些都是建立在对飞机有一定了解的情况下才能进行的。精度和秒炸问题就不解释了,你应该了解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导致精度问题,什么情况下会秒炸。
还有,LZ是想玩MJXf45的双无刷版的,4通道的机折腾下来800多,这个价格LZ让我推荐,我推荐这个,如果换做让您推荐,你推荐什么,800的价格推荐亚拓还是泰世?还是去二手区收杂交的,没有控和接受的那种,拿回来大眼瞪小眼。

网友:
很多新手不屑模拟器或没有多少练模拟器的耐心,本来911这类小四通很合适新手找感觉的,都被喜欢“大”飞机pass掉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麻烦您看清楚,我再下面也说了,因为不了解精度和性能,所以要求在上真机之前要先上模拟器,在模拟器上 ...

别急!别急嘛!正如楼上那位兄弟所说,新手的确没有多少耐心多练模拟器,而且模拟器和现实终有区别,所以还是从易到难、从小到大,分步到位为妥:这个过程看似“折腾”,其实也是逐步形成空间感、手感并养成调机、修机能力的过程。玩飞机的谁没换过几架?一步到位似不现实。你推荐的那款确实不错,我都想入!如LZ有那个调机能力、或有人帮他调,那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否则我放话在这里:拿回去不是第一次炸就是第二次炸。个人观点。

网友E:
看个人爱好,喜欢咱整就咱整,如果非要以六通为目标直接上六通小机也行,象陈伯推荐那几款机机都不错。如果没什么追求,要抗风就换个机机吧,F45不管你怎么改都不抗风,舵机速度是硬伤,在室内飞还是不错的,不过看样子LZ还没到原地起飞的技术,所以看样子LZ是屋外飞,屋外飞一有风,一打舵那是直线下掉,炸得心里不爽,没办法,没加薪就这样子了,如果楼主还是要留在四通悠闲飞的话,我倒是可以推荐楼主飞下小四通机机,比如九鹰260A,舵速相当的快,相当的抗风,当然也要一定的技术,大点的飞轮FX059一样,很抗风,不过也要一定的技术,没加薪再怎么练抗风都不用想了,舵机的应速度慢,就等于玩平衡球,你反应慢怎么可能不摔。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别急!别急嘛!正如楼上那位兄弟所说,新手的确没有多少耐心多练模拟器,而且模拟器和现实终有区别,所以 ...

拿450入魔的不在少数,四通机跟六通手感上千差万别。你玩了四通道的 如果不练模拟器直接上六通道照样秒炸,练好模拟器直接上六通道毫无压力

每天练个把小时,搞定对尾悬停就可以拿真机来飞低点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别急!别急嘛!正如楼上那位兄弟所说,新手的确没有多少耐心多练模拟器,而且模拟器和现实终有区别,所以 ...

不好意思,之前说话确实急了一点,因为我是从一个从未接触过这类东西直接上的油直,没人教没人带,所有东西全部是自己摸索的,从当初的准备离地就炸到现在能在3D模式下玩几个青蛙跳和做几个翻转动作然后回正,我经历了太多的不容易和挫败了。有几次炸鸡之后我甚至想把东西砸了退魔了,到最后仍然坚持下来。一路走来的艰辛只有我自己知道。

网友C:
楼上的楼上所说也许是对的:四通(尤其是锤式四通)与六通根本就不是同一类飞行器:前者抗风与后者没得比但比双桨还是强很多的,而且有双桨那样的自平衡和手法,这是后者所没有的。对一个从双桨起歩的新人来说,多换几种机又何妨?现在年轻人女朋友都换好几个呢!

网友:
其实飞F45都很好,沒什么压力,我本人都是看外面风大不大如果大风就玩山寨450,如果风小就拿台美嘉欣F39去飞。

网友:
引用 网友F:
拿450入魔的不在少数,四通机跟六通手感上千差万别。你玩了四通道的 如果不练模拟器直接上六通道照样秒炸 ...

我是mjx f47玩熟了直接scp,没练模拟也能飞,不过最好还是练下模拟稳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楼上所说也许是对的:四通(尤其是锤式四通)与六通根本就不是同一类飞行器:前者抗风与后者没得比但 ...

这个真搞笑,女朋友都比喻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0D兄:

(1)  我飞过F45有刷版....漂亮但极不抗风。

感谢陈伯及所有模友的建言,十分感谢~~这个板块气氛真好

我准备还是两步走,今年大号四通,明年六通。谢谢大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陈伯及所有模友的建言,十分感谢~~这个板块气氛真好

我准备还是两步走,今年大号四通,明年六通 ...

今年小四通吧~  大四通会比450还坑 你可要想好了

网友:
真心想入了450

网友G:
引用 楼主:
感谢陈伯及所有模友的建言,十分感谢~~这个板块气氛真好

我准备还是两步走,今年大号四通,明年六通 ...

45温柔点操控,少连续飞,当入门机简单连连吧,别投太多了。投入和产出不成正比的。
尾电机散热铝作用估计不大,F45要减重,不是增肥。

寿命?关键是缩短连续飞行时间,换电池后冷却休息。
尽量避免炸机、风小的开阔地连连四面、航线这些还勉强可以。

F45尾无刷有人尝试过5030反桨+新西达1504外转子无刷电机,但不知道效果如何。
某乐那个双无刷套装就算了吧,没有任何性价比可言了(买过的据说似乎效果也太好)。

其他模友改过双无刷,但除了寿命,性能还不如原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真搞笑,女朋友都比喻出来了:)

但真是真心话……呵呵,经济条件、时间允许的话,多尝试没有坏处。

网友:
引用 楼主:
貌似是个好推荐,看就是有点底气不足因为以前只玩过双层的玩具所以对6通很是没有信心。
而且我平时时间少 ...

你的天6遥控配有接收机吗?如果配有6通接收,那就可以用,但调机不方便吧。
新手最低也考虑天7,起码是中文的菜单,上手稍微快点。

另外,如果时间少的话,那暂时还是飞四通休闲一下吧……
便宜的小四通也可考虑啊,虽然性能差点,但在室内也可以耍一下,F45室外也要好天气才行,风稍微大点就蛋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了我在付一图 看下f45尾无刷电机的绕线图这绕线 不想说了ax2205c都比他好  xxd虽说系线 也没这么乱

这位仁兄买了某乐的双无刷?

楼主:
引用 网友G:
45温柔点操控,少连续飞,当入门机简单连连吧,别投太多了。投入和产出不成正比的。
尾电机散热铝作用估 ...

谢谢指点。我还是入个FX059得了,起码操控性好点,电机经用点。您认为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我还是入个FX059得了,起码操控性好点,电机经用点。您认为呢?

200D兄:

FX059我做了小白。可算抗风耐炸、够稳,可家里练悬停。
注意:

(1)  控杆生硬,不好用,更非常丑,小心加点油会有助。

(2)  户外飞不可急拐弯,桨易打头罩尾管,3级风或以上不宜飞。

(3)  主尾电机只要不过热,会很耐用。我还未须要更换。

(4)  头罩固定杆易断,大炸易坏陀螺。

(5)  炸机即飞丢连杆(这可保护十字盘),要多备。

(6)  原锂电不好。可换JST插头,改用2S 850至1000mah 25至30C锂电。
      但电架要小改。

(7)  盒内已附B桨,换上后可试玩倒飞。在草地上玩倒飞炸机也不伤。

这大四通机只是悬停稳,航线贼,不好控。建议你考虑无副翼450或小六通机。

祝爽飞
陈伯

网友:
F45我也玩过,真没劲

网友:
4通机只是过渡,玩V911足够,没必要折腾,也折腾不出过啥名堂。
玩一个月就可以升六通,四通机基本就可以雪藏了。

网友:
搞双无刷没必要  主无刷就够了 你多买几个1尾电机和一百多的尾无刷价值 你尾电机用了不上百的尾电机你也不想玩45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个人爱好,喜欢咱整就咱整,如果非要以六通为目标直接上六通小机也行,象陈伯推荐那几款机机都不错。如果 ...

请问V911和260A有什么明显区别呢?谢谢

网友:
260操作细腻,在小场景里走航线有点六通的味道(要不停的修正副翼和升降舵),911就体会不到了,不过911的价格相当的便宜。

网友:
另外260的电子设备性能上要比911稳定,会调机了也无所谓。

网友H:
引用 楼主:
感谢陈伯及所有模友的建言,十分感谢~~这个板块气氛真好

我准备还是两步走,今年大号四通,明年六通 ...

既然四通只是过渡,改不改无刷就无所谓了,电机坏了换就好。反正也没几个月,也费不了几个电机的。

有刷主电机,如果每次飞行后休息个几分钟,做好散热,上百起落应该没啥问题。

有刷尾电机就差一点了,几十个起落吧。反正也就周末玩,无所谓了。或者就换CN12等直驱尾电机,能皮实不少。

就只周末玩,也一样能直接上6通的。也一样能上450。能耐得住寂寞,啥困难都不是困难。每天坚持练模拟,练模拟时不瞎飞。看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楼主:
引用 网友H:
既然四通只是过渡,改不改无刷就无所谓了,电机坏了换就好。反正也没几个月,也费不了几个电机的。

有 ...

肺腑之言 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