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MM请进,关于天7焊天线及返厂的问题....

楼主(2013-11-02):
我的天7是2013年3月买的,回家基本飞模拟器一直很好。偶尔出去飞下纸飞机,去飞场是的我是把遥控器装在背包里的,结果遥控器天线可活动的那个地方把一半给弄掉了(天线是好的),很是不舒服,索性从网上买了个天7的天线回来自己换。东西到家,激动的打开控焊掉原来的天线,当时也没注意原来咋焊的,直接把原来焊下,结果网上焊新的时候傻了,不知道原来的是怎么焊的。
就这里让我给弄坏了,所以从买个一个新的.
出厂日期,保修没了.....
--------------------------------------------------分割线---------------------------------
我焊下原来的天线,高频头是这样的:

放大看下高频头:
这个有4个点,当时我也没管,直接把原来的焊了下来,焊的时候焊锡把这4个连通了,原来好像是分开的,我想问这4个焊点被连通会有问题吗?高频头现在算坏了吗?要换吗?(现在不焊天线也能遥控,在家可以隔一堵墙都可以)
还有.... 如果我现在返厂,修好要多少钱(没保修了我)?

楼主:
补充:
我还买了天线,我把买的天线(还有那个扣扣)也同遥控器发回去,给我修一下.可以不(买的天线不能浪费啊)?

楼主:
额,怎么这么冷清啊..........天地飞客服快来啊................

网友A:
另外千万不要不上天线开机,高频头会烧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千万不要不上天线开机,高频头会烧掉的。

谢谢提醒!

网友:
中间那两个啊,接上就可以了

网友:
按照官方的接线:天线剥去最外层和中心线的绝缘层(两个间要留点距离),屏蔽线接最上面的焊点,中心线接最下面的焊点,板子中间两边的两个焊点空着(其实这四个触点本身就是连通的),注意拨线的时候不要把屏蔽线给搞断了,要不线越来越短可能不够长。

楼主:
哥们,那一共有4个焊点,原本是分开的,可现在被一点锡给连通了,就像图里面的。必须要把那点锡弄掉,不能连通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哥们,那一共有4个焊点,原本是分开的,可现在被一点锡给连通了,就像图里面的。必须要把那点锡弄掉,不能连 ...

如果你不会用电焊,那就别搞了,焊点去焊锡是最基础的东西。咳,给你说说如何去掉多余的焊锡的方法吧,如果你没有吸焊器的话(估计你也没有,几块钱的东西还是买一个吧)
1 电烙铁首先要保证能挂锡,就是你点一点焊锡能挂在电焊头上,如果不能,换头或者细砂纸打磨一下再粘松香烧一会儿
2 有块沾水的海绵,有松香,焊锡膏
3 把焊头的焊锡在海面上蹭几下去掉
4 粘点松香,放到焊锡处吸走多余焊锡(可能一次只能吸一点点)
5 再蹭海绵,弄干净焊头,再粘松香,再点焊锡处,反复这个动作
6 在焊点处抹点焊锡膏,点焊点,这时焊点就光滑了

这是最基础的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不会用电焊,那就别搞了,焊点去焊锡是最基础的东西。给你说说如何去掉多余的焊锡
1 电烙铁首先要 ...

谢谢了,明天试试!那你的意思就是说这4个点不可以被锡连通,必须分开,而且上面的点焊外层线,下面的那个焊里面的线,而两边的点不用管,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了,明天试试!那你的意思就是说这4个点不可以被锡连通,必须分开,而且上面的点焊外层线,下面的那个 ...

建议还是要分开(虽然在断开的时候,四个点也是连通的)。外层线接最上面,中心线接最下面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还是要分开(虽然在断开的时候,四个点也是连通的)。外层线接最上面,中心线接最下面即可

恩,真是多谢了。要不然我这天7多半是废了。。明天焊好去拉个距测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真是多谢了。要不然我这天7多半是废了。。明天焊好去拉个距测试一下。

  这足够明确了

网友:
还是返厂吧,焊不好烧高频头的

网友(2013-12-03):
引用 网友B:
很抱歉回复晚了
高频头4个点是通的但焊点要分开,最好是返厂这边可以测试功率,检查高频板天线。
如果天线 ...

给力~!!!!字数5iMX我爱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