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SONY NEX 5N相机 使用过程中 HDMI输出信号丢失

楼主(2013-11-02):
求救,各位高手,我的SONY NEX 5N相机 咋航拍过程中 HDMI输出信号突然消失,降落后查找问题,初步判断是相机问题
吧插头线和HDMI转AV模块换到朋友的5N机子上一切正常,故排除了视频输出模块的问题
请教各位,相机的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呀

网友:
查一下输出是否设成了1080p?把5N的输出改为1080i,就可以了。

网友A:
加上供电试试  我也是出现过   相机设置成1080I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上供电试试  我也是出现过   相机设置成1080I输出

谢谢,我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我试试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我刚买了 这个板子,也没信号,插上之前的大的HDMI转AV的板子有信号,但是信号很差,换摄像头接图传信号又很好了,不知道怎么回事,您是怎么情况?我设置相机HDMI输出为自动模式的

网友(2014-12-25):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我刚买了这个板子,也没信号,插上之前的大的HDMI转AV的板子有信号,但是信号很差, ...

新手 求教如何使用微单连接!

网友:
路过~~坐等大神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