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魔】试飞给油就歪 什么问题? 求指教。有视频

楼主(2013-11-02):
油门行程校准过了。

ACC和MAG也都校准了,但是刚启动时候“横滚0”  有时候放那不动 一会就变成2 甚至更大。是不是陀螺仪有问题?或者干扰?
肯定放平了

电调和浆 应该没有装错。 以上是安装图。

网友:
看你机架自旋了,电机转向也不对吧,

网友A:
我是naza lite 飞控四轴x模式,启动时所有电机逆时针旋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机架自悬了,电机转向也不对吧,

电机和浆肯定没问题。 顺逆顺逆。 风都是向下吹的。

网友:
你这是什么飞控?apm?

楼主:
MWC MEGA2560
电调电机都是XXD

网友:
等高手吧,我也刚入,mwc不清楚咋回事呢,我的倒不翻,就是有点飘

网友:
水平校准了没有

网友B:
可以肯定的告诉你      ,你的螺旋桨装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肯定的告诉你      ,你的螺旋桨装反了?

哪个装反了? 风都是往下吹不对吗?

左前 顺时针  反浆
右前 逆时针  正浆
右后 顺时针  反浆
右左 逆时针  正浆

网友:
细细看说明对电机转向的描述,第一张图,如果我没记错,要调到相差不大。低油门看看补偿反应对不对

网友C:
虽然我是新手,但电调接错(电机分布位置错乱)的可能性比较大,我昨天在家里调试时也有这状况还打坏了一只浆,重新检查调整后平稳起飞,如果我分析正确请回个话..

楼主:
引用 网友C:
虽然我是新手,但电调接错(电机分布位置错乱)的可能性比较大,我昨天在家里调试时也有这状况还打坏了一只 ...

没错啊

看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错啊

看图

我的是兔子2,4、2在前面,3、1在后面,你这样链接试试

楼主:
求高手分析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是naza lite 飞控四轴x模式,启动时所有电机逆时针旋转。

那是你电机安装不正确  我的也是LITE   已经折腾上天了

网友:
我的DOS起飞也是侧飞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那是你电机安装不正确  我的也是LITE   已经折腾上天了

我的也ok了,但是现在只能工作在航向锁定模式,因为悬停时会慢慢自悬,方向不好掌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ok了,但是现在只能工作在航向锁定模式,因为悬停时会慢慢自悬,方向不好掌控

呃    我的只能姿态模式   我的没有装GPS

网友E:
看第一段视频,1、3电机都在顺时针转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第一段视频,1、3电机都在顺时针转

1、3 不应该是顺时针吗?

1 顺
2 逆
3 顺
4 逆

网友:
引用 楼主:
1、3 不应该是顺时针吗?

1 顺

你不是有图吗?按照图上设置。手抓住举过头顶推油门感觉一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1、3 不应该是顺时针吗?

1 顺

你的jj哪个是前方啊?是机身长的前后,还是两红色电机臂向前?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jj哪个是前方啊?是机身长的前后,还是两红色电机臂向前?

两红色是前

网友:
怎么会横着走的?你属螃蟹啊?飞控方向装对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两红色是前

你抓手里推油门最简单 飞控的任务就是让机身保持平衡,装错了或接错线推力就会相反,前后左右倾斜一下看看补偿对不对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你抓手里推油门最简单 飞控的任务就是让机身保持平衡,装错了或接错线推力就会相反,前后左右倾斜一下看看 ...

这样太危险了

网友:
小油门由于地效和乱流,本来就容易翻,只要在地面修正方向正确就好了嘛。

网友A:
如果接线安装正确,可以直接大油门起飞,起来就不会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太危险了

那么小的jj还危险?你怕把你人带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接线安装正确,可以直接大油门起飞,起来就不会翻了

关键是你现在飞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