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了个飞控,大家看看,咋样

楼主(2013-11-02):
装了个Nx3的飞控,大家看看,今天飞的时候阵风挺大,飞行效果还好。只是锁定模式下,为何打方向没反应,飞机一路爬升,趆飞越远,吓得感觉换成增稳模式,第一次用飞控,不知是不是就是这样。

网友:
牛X  3
字数你妹子

网友:
现在的商家点子可真多

网友A:
估计说明书有答案,楼主你为何对说明书不敢直视呢?

网友:
方向出问题
可能性:
锁定模式下没有保存中立点,请***切换模式开关3下
请加NX3讨论群 221789091

网友B:
锁定模式就是为了应对突发情况的,比如起风或者遥控不好使了,锁定模式下会保持机身以记忆中的姿态飞行,遥控打舵会没反应或者舵量打过去不回复,新手的话挺有用的,这个飞起来比较稳但是削弱了飞机的灵活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说明书有答案,楼主你为何对说明书不敢直视呢?

说明书也没说为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锁定模式就是为了应对突发情况的,比如起风或者遥控不好使了,锁定模式下会保持机身以记忆中的姿态飞行,遥 ...

不仅仅是削弱了,简直就是没了,呵呵

网友C:
NX3不会削弱操作灵敏度。锁定模式下只会锁住飞机的飞行姿态。
请确认如下事项:
1,地面测试,切到锁定模式,遥控打舵,舵面是否会动?
如果不动,应该是连线出错,请对比说明书接线。
2,切到锁定模式,舵面是否会自动漂移?
如果会自动漂移,应该是中立点漂移,请在1秒内***切换模式开关3次。
3,如果还有问题,请参考设置视频
或者加入讨论群 221789091。

网友D:
LZ上天之后是不动了微调啊没保存中立点啊,我们这有高手用来3D都很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NX3不会削弱操作灵敏度。锁定模式下只会锁住飞机的飞行姿态。
请确认如下事项:
1,地面测试,切到锁定模 ...

地面没问题,打舵非常灵敏,上天后就不听指挥了。
何谓飘移,只能听到滋滋的在响,舵面不动呀。
这段视频中,没有语音注解,个人以为,应该去掉背景音乐,一步一步的,用语音并配字幕,才算得上真正的安装视频。

网友E:
这是用在什么飞机上的 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用在什么飞机上的 没用过

都行啊,我用在固定翼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行啊,我用在固定翼上

感觉还是不装的好  飞机尽在掌控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上天之后是不动了微调啊没保存中立点啊,我们这有高手用来3D都很爽啊

没有动啊

网友(2014-06-11):
锁定模式就是为了应对突发情况的,比如起风或者遥控不好使了,锁定模式下会保持机身以记忆中的姿态飞行,遥控打舵会没反应或者舵量打过去不回复,新手的话挺有用的,这个飞起来比较稳但是削弱了飞机的灵活性,
  越飞越远,最后得问飞机去哪儿了,这还对新手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