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放了3个月 一起飞就报警

楼主(2013-11-02):
由于那次飞丢个 四轴 很沮丧 所以三个月没玩 最近手又贱 又想玩 可是电池明明是刚充满的 电机一解锁 飞机刚上天 BB响就 开始报警 一看屏幕 电压只有13.6v 我用的4s电池 电压报警设置为3.7v  我是实在不敢飞了 刚上的 银狗3 和狗思云台 生怕掉下来

     是不是当时我的电池是充满后放了三个月  难道电池 放坏了? 还有请大家给推荐个牌子的4s电池 谢谢了

网友A:
长期未用的电池,充放几次后,才会达到原来的性能!
你这个情况,电池没有坏的话, 充放几次就OK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期未用的电池,充放几次后,才会达到原来的性能!
你这个情况,电池没有坏的话, 充放几次就OK 了!

不是说充满电 不能长期存放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说充满电 不能长期存放吗?

你既然都知道了,还来问?问了,别人给不同意见你又用你所知道的来质疑而不是去验证,楼主你这是闹哪样?

网友:
恭喜楼主 可以买新的电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