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大神

楼主(2013-11-02):
飞越690架子, V2控   apc1238浆  两块精灵11.1V电并联(关闭了电压保护)  恒力390Kv电机     所有调试完成,开控上电推油门到最大  不起飞!
感度150 150 140 130 140 140
检查了 浆的方向  检查了六个浆 风都是往下吹

原因似乎已找到 由于两块电池并联只增加了容量  电压却没增加还是11.1V   所以飞不起来

网友A:
猜测,电调问题,建议重新校准电调油门形成

楼主:
重新校准电调油门  这个怎么做?

网友B:
浆的方向还是错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重新校准电调油门  这个怎么做?

详情参见电调说明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浆的方向还是错了吧

应该不会呀。,按照楼主说,都是向下吹风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浆的方向还是错了吧

浆Sf 正  SfP反  没装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详情参见电调说明书

拿来的时候已经把电机和电调装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拿来的时候已经把电机和电调装好了

额,。什么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什么电调?

好赢铂金30A  换过控  我现在用的14sg  换控需要重新校准电调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赢铂金30A  换过控  我现在用的14sg  换控需要重新校准电调吗

换控按理来说都要重新校准的
具体的方法参见网页http://www.hobbywing.com/uploadfiles/sx/file/Manual/HW-01A-PL.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控按理来说都要重新校准的
具体的方法参见网页http://www.hobbywing.com/uploadfiles/sx/file/Manual/ ...

现在开控 油门再打到最高,全机上电,电调是鸣123  接着一声(滴)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开控 油门再打到最高,全机上电,电调是鸣123  接着一声(滴)是什么意思?

没用过铂金的,这个还是要参考说明书里的,不好意思,我也无能为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铂金的,这个还是要参考说明书里的,不好意思,我也无能为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猜测,电调问题,建议重新校准电调油门形成

原因似乎已找到 由于两块电池并联只增加了容量  电压却没增加还是11.1V   所以飞不起来因为 恒力390Kv的电机是用6S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因似乎已找到 由于两块电池并联只增加了容量  电压却没增加还是11.1V   所以飞不起来因为 恒力390Kv的电 ...

呵呵,这样啊,学习了,看样子是电池选择的有问题呀

网友C:
Kv390的电机3s的电池电压是不是低了点?串联电池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Kv390的电机3s的电池电压是不是低了点?串联电池试试!

串联的话,容量就太小了,精灵的电池才250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Kv390的电机3s的电池电压是不是低了点?串联电池试试!

就是串联的 因为390Kv电机适用于6S电池   两块3S电池并联只是增加了容量并没有增加电压   两块并联依然是11.1V  根本达不到6S的22.2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这样啊,学习了,看样子是电池选择的有问题呀

应该是这样吧 我在猜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串联的 因为390Kv电机适用于6S电池   两块3S电池并联只是增加了容量并没有增加电压   两块并联依然是 ...

那就把电池串起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就把电池串起来吧。

有一块6S 5200的电池  还没上   您的意思就是两块11.1V的电池并联用于恒力4822 390Kv电机是不行的对吧?

网友D:
六只4822的电机用3S飞起来,难度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六只4822的电机用3S飞起来,难度有点大。

懂了  非常感谢

网友A:
对于并联电路,特点是     各支路电流之和等于总电流 ,各支路两端电压都相等,且都等于总电压 总结一句 话 在并联 电路中 电压不变                                     V总=V1=V2, 电流等于各个支路电流总和I总=I1+I2 得出一个结论,两块电池并联 之后,电压不变,容量会增加
六只4822的电机用3S飞起来大,但是用2500mah的飞机起来,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并联电路,特点是     各支路电流之和等于总电流 ,各支路两端电压都相等,且都等于总电压 总结一句 话 ...

六个电机是390Kv的  支持6S电    两个3S并联  缺乏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