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面测试,不管带不带桨,不管手动还是姿态,总有一只电机的输出偏小,为啥?

楼主(2013-11-02):
在空中飞行没有发现这个问题,但是在地面用重物压住进行测试的时候,总是2号电机输出偏小很多,而且有时候当油门不变的时候,它自己会慢慢变小。电调也换过了,油门行程也校准过,所有参数都用电调卡看过,没有和其他电调有区别。
另外,今天发生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姿态模式启动,慢慢推油门,到大概40%左右的时候,电机突然自动减小输出,从声音判断的。
然后再推油门,也不会增加很多输出。只有把油门归零再推才正常。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在地面测试不出来。机架放在地面,本身就不可能绝对平。

网友B:
应该是根据当前姿态调整输出的,你姿态都被压住了没变化,电机做了输出动作而机架上的飞控检测到的姿态没做变化,,那么飞控会根据算法预定做相应输出,飞起来有正常的姿态反馈给飞控让他计算的话应该是不一样的。估计你看到的变化只是反映出了飞控算法的一种变化机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根据当前姿态调整输出的,你姿态都被压住了没变化,电机做了输出动作而机架上的飞控检测到的姿态没做 ...

姿态模式可以理解,但手动模式解释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地面测试不出来。机架放在地面,本身就不可能绝对平。

平不平对于手动模式来说有什么关系?

网友B:
引用 楼主:
平不平对于手动模式来说有什么关系?

力的平衡,电机受力的大小,根据不同机架设置,每个电机的输出不一定是一样的。如果都一样的话直接不用飞控了,一个电调统一输出再由油门控制大小就够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力的平衡,电机受力的大小,根据不同机架设置,每个电机的输出不一定是一样的。如果都一样的话直接不用飞 ...

难道手动模式,电机的输出大小飞控也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