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DJI爱好者

楼主(2013-11-02):
我想麻烦问一下红色圈里那组建有单卖的吗?或者怎么做一个这东西。

网友:
那个看视频里好像是云台控制的吧

网友:
控制云台俯仰的遥控器上的插件

网友A:
这个东西没有单卖的,,,

网友B:
LZ这个部件坏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这个部件坏了吗?

没有坏,就是想要这个东西,我用的是精灵,想改装一下遥控器,但是问题就出来了,想要这个部件,需要买面板,才能有我要的部件。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没有单卖的,,,

我想要这个东西- - ,郁闷,不知道咋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要这个东西- - ,郁闷,不知道咋改了、

这个好像只有他的改装件能用,能替代的东西还真没找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坏,就是想要这个东西,我用的是精灵,想改装一下遥控器,但是问题就出来了,想要这个部件,需要买面 ...

这个和升级套件是一起出售的,没有升级套件你拿这个也没有作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