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桨做平衡

楼主(2013-11-02):
手艺差,只能用垃圾桨做练习,便宜是有代价的,平衡自己做!

看看差异,缠了很多胶带!要是不做平衡直接飞!什么陀螺仪都给你震瞎了!

网友:
折腾才有意思!

网友:
土豪就买好的   不是土豪 自己折腾

网友A:
楼主这种桨平衡器其实不如10元的建议桨平衡器更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种桨平衡器其实不如10元的建议桨平衡器更准确~

这种精度是不怎么样
10元的?发个图图看看

网友:
这个浆没那么垃圾吧。

网友B:
桨面的漆看着那么不平滑,炸过,自己修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桨面的漆看着那么不平滑,炸过,自己修复的?

20大洋的桨就这德行了!没有炸过,新的就这样

网友:
所谓桨平衡都是伪技巧,寻求心里安慰!!!!!

网友:
这不是在富丽那买的那20多的那个吧。。要真这样我就不买了,还说买个试试呢,没用过玻纤的桨

网友:
新手还在木桨中

网友C:
楼主我这个也是20大洋买的你看看怎么样

网友D:
这个桨已经不错了啊,你是在做静平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这个也是20大洋买的你看看怎么样

看着好像比我的强,不过只有拿到手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桨已经不错了啊,你是在做静平衡吧。

这桨作为练习用够了,就是出厂绝对不平衡,得自己做!
我是动静平衡一起做,先用0.01单位的电子称量出两只桨差异重量的胶带,然后贴到轻的那只桨的合适位置做到水平平衡,这样两只桨的重量基本是一样的(误差0.03G左右,电子称的误差),重心也应该是相同的。

网友E:
你这样做桨平衡有问题,只是静平衡,没有做动平衡,要首先确保重心一致

网友:
现在的这种所谓天资桨真的不行,我看也就值10元一副,飞宇的一杠黑A品做工没得说无任何瑕疵大约18-19元一副,大家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样做桨平衡有问题,只是静平衡,没有做动平衡,要首先确保重心一致

一点问题都没有!比那种先用棍子滚重心然后贴水平的还要准很多!
你想想
我先量出差异的重量的胶带,然后桨上平衡器,再在桨上找位置粘贴量好重量的胶带,这个时候就是在调桨的重心!你没有贴到合适的位置,桨在平衡器上是平不了的!
要不不用上平衡器随便贴就可以了!那才叫静平衡,仅仅重量相同。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一点问题都没有!比那种先用棍子滚重心然后贴水平的还要准很多!
你想想
我先量出差异的重量的胶带,然 ...

虽然理论上没问题,但是量胶带的重量会有误差啊。我感觉传统方法好一些,只要重心测得准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虽然理论上没问题,但是量胶带的重量会有误差啊。我感觉传统方法好一些,只要重心测得准就行。

我这种平衡做法的前提是你有一个比较精准的电子称,我的是0.01精度的,基本能保证误差0.03克以内!反正我觉得传统滚才不准,就算你滚准了,胶带也是有宽度的!你能保证刚好贴在重心线上?传统做法静平衡也不准!也无法保证两只桨重量相同,我都量过!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这种平衡做法的前提是你有一个比较精准的电子称,我的是0.01精度的,基本能保证误差0.03克以内!反正我 ...

我做平衡胶带都找好了中线的,而且这种方法找重心必须非常细致才能找准。误差比较大可能是没有保持好两桨末端与主轴的距离,以及桨和主轴的垂直。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做平衡胶带都找好了中线的,而且这种方法找重心必须非常细致才能找准。误差比较大可能是没有保持好两桨 ...

反正传统做法我也做过,做好后用高精度电子称测量两只桨还是有明显重量差异(可能精度太高了吧),既然重量有差异,桨还能平衡,那么重心肯定就是不准确的!反而觉得还是现在的这种做法比较方便,先保证了贴上去胶带的重量绝对刚刚使两只桨相同,达到静平衡,再来慢慢找位置做动平衡。和传统做法刚好相反,但是绝对保重的动静平衡。

有高精度电子称的朋友可以试试,看看那种准。

还有,我图片中使用的这种平衡器不要用了,用那种10元的或者磁悬浮的,精度高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