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精灵如果换电机

楼主(2013-11-02):
要是换电机,换哪个牌子好,经济实用的,该怎么选?2214?2216?   KV值呢,最好是能和2代的桨匹配的,不用换电调的,手工不好,谢谢大家了,要带双电上天,嘻嘻

网友A:
phantom本身就是一体机,感觉没有折腾的必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phantom本身就是一体机,感觉没有折腾的必要

深有同感!

网友B:
我换了tm的2214 8寸碳桨,  狗思+狗3+   双2700电   图传   正常飞10分钟红灯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换了tm的2214 8寸碳桨,  狗思+狗3+   双2700电   图传   正常飞10分钟红灯闪。

2216的行吗?  双电才10分?

网友B:
没试过 只要你能放进精灵预留的电机凹槽里  应该都可以  至于电调什么的  我就不清楚了。  我设置的一级报警是电池最佳存放电压 3.8  也就是11.4开始闪红灯  方便电池存放  ,当然双电不是单纯的单电*2的续航时间  要扣掉多出的重量影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2216的行吗?  双电才10分?

我也用的是TM2214,当时考虑过TM2216,不过最大电流是20A,H3-2D、狗3、5.8G图传,怕电调吃不消

网友C:
要搭配2代槳自緊槳!目前只有DJI自己的電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试过 只要你能放进精灵预留的电机凹槽里  应该都可以  至于电调什么的  我就不清楚了。  我设置的一级报警 ...

谢谢,哎,代价太大,才多3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搭配2代槳自緊槳!目前只有DJI自己的電機

恩,谢谢,那就等等二代的配件

网友:
悄悄顶起..........没有折腾的必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换了tm的2214 8寸碳桨,  狗思+狗3+   双2700电   图传   正常飞10分钟红灯闪。

我也换了电机,tm的2214电机,双电池10-15分钟,1代自紧浆,iosd mini pmu btu 飞跃云台,狗三,图穿,原厂电机只能当风扇用了,呵呵!

网友:

电机要折腾就折腾tm的,其他的不敢保证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搭配2代槳自緊槳!目前只有DJI自己的電機

电机可以自己换的说,二代自紧浆比1带的拉力大些

网友:
小精灵让人蛋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