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0螺距曲线及油门曲线问题,求指导,求教育!

楼主(2013-11-02):
    一、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从开始到现在也有产不多一个月了,每天玩的时间有限,但是感觉自己的进步还挺大的,悬停基本上没问题了,但是还在练习悬停,最近突然想知道3D螺距曲线的设置问题,这几天基本把论坛里关于螺距曲线设置的好贴都看了个遍,也明白了其中的道理。
    但是D10的螺距曲线有7个点,没关系,我就设置三个点,这个也不是问题,设置过程中我发现,它的螺距百分比竟然不是从0%~100%,而是从-100%~100%,
    问题1:这个是不是意味着这个-100%就相当于0%,100%相当于100%?也就是说大多数从0%~100%的有一百个点,暂且这样说,在这个控里面有200个点?
    二、油门曲线给油问题:油门曲线我也明白了,其中有个细节还是不是很清楚,设置好3D油门曲线后,通俗来讲就已经将油门的推杆分成了两个部分,也就是下半段,上半段(从下往上为给油)问题2:3D飞行时飞机正飞,摇杆始终在上半段运动,是不是应该油门摇杆从上半段的起点往上推是给油?当飞机倒飞时,摇杆始终位于下半段时,摇杆由下半段起点向上运动,此时对飞机来讲是收油?
    请明白的指点一二,不要喷,谢谢~

网友A:
楼主……你还是浮在水面啊……根本都没潜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还是浮在水面啊……根本都没潜下去。。。。。

可否拉俺一把?

网友A:
首先,螺距曲线,
0是表示0螺距,此时桨应该与旋转平面夹角为0。
往上正螺距(0~+100%),桨与旋转平面的最小夹角在桨上方,气流往下走。(正飞时候气流就是往下走了,这样才有升力抬起飞机嘛)。
往下负螺距(0~-100%),桨与旋转平面的最小夹角在桨下方,气流往上走(倒飞时候气流就是往下走了,这样才有升力抬起飞机嘛)。
把螺距曲线定义为-100% ~ 0 ~ +100,是为了让你更形象地理解正负螺距,如果是0~100,那50%为0螺距,岂不更难理解么!!!

其次到油门曲线。
因为螺距控制是在油门杆上的,所以才需要把油门曲线设置为V型。你懂的看曲线图,油门杆上下移动是曲线图的X轴(横向轴),油门输出值是曲线图的Y轴(纵向轴)
那么只有油门杆在中立点时候,油门输出值是最小(也就是V型的最底点),无论摇杆往上还是往下,油门都是加大的。
"飞机正飞,摇杆始终在上半段运动,是不是应该油门摇杆从上半段的起点往上推是给油?"——没错
"当飞机倒飞时,摇杆始终位于下半段时,摇杆由下半段起点向上运动,此时对飞机来讲是收油?" ——没错,

原因是因为,3D时候,油门杆在中间点,螺距为0,此时桨的风阻最小,没必要给太大油门。当摇杆往上运动,桨的角度增大(正向增大),风阻也随之加大,此时要输出更大的油门才能维持桨的转速。
同理,摇杆往下,桨的螺距也是增大的(负向增大),风阻也是增大的,所以也要增大油门来维持桨的转速。

然后会到油门曲线,为什么要设置为V而不用水平直线呢?——省电。。。。。。因为小螺距时候阻力小,没必要那么高的转速浪费能量。当然你也可以设置为一条直线!

再顺便说说电调的“定速”,这种定速跟油门一条直线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油门一条水平直线的话,0螺距时候桨转速太高浪费电量(电调、电机电流都会很大)。。。。。。但电调定速是根据电机实际转速来自动调整的,所以理论上无论螺距是0还是-100%或+100%,电调都会自动调整到恒定的转速。从而获得最佳转速的同时浪费最少的电量。至于定速的效果好与不好,就看电调质量了。为什么同样40A电调,有的只卖几十,但有的却过千?就是这个道理!

本来想画图来说明你的问题的。不过时间有限~~~!希望你听的明白。

网友B:
呵呵,楼主好菜,一点都不动动脑筋,问题很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楼主好菜,一点都不动动脑筋,问题很简单的

哈哈,见笑了,人年龄大了,反应迟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螺距曲线,
0是表示0螺距,此时桨应该与旋转平面夹角为0。
往上正螺距(0~+100%),桨与旋转平面的 ...

谢谢聪少,初入航模,没人带,每个人用的东西又有些差别,你说的我都看明白了,是我说的太业余了!这一下把我拉的很深啊!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螺距曲线,
0是表示0螺距,此时桨应该与旋转平面夹角为0。
往上正螺距(0~+100%),桨与旋转平面的 ...

说的太好了 顶一个

网友C:
楼主还要多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还要多潜啊

那肯定的啊!而且当自己明白一个地方的时候特别高兴!很久都不会有这种感觉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肯定的啊!而且当自己明白一个地方的时候特别高兴!很久都不会有这种感觉了!

安全第一切记切记 打到不是闹着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安全第一切记切记 打到不是闹着玩的

,突然对这个世界又充满了希望!还是好人多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突然对这个世界又充满了希望!还是好人多啊!

天下模友是一家 一个人解决不了的问题 一堆人总能解决的

网友:
潜下去......偶尔出来透透气也行,我继续潜

网友:
还没炸到退毛,还是有希望!

网友:
无所谓百分之多少啊,简单的设置3点,分别对应最高中点和最低点的螺距度数就好了,还有D10设置曲线里面好像叫指数吧,设置为开,曲线会平滑一点

网友D:
我的DEVO10 也已经在半路上了 看了这个贴 学习到了! 下次设置DEVO10跟楼主一起学习啊!本人也是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DEVO10 也已经在半路上了 看了这个贴 学习到了! 下次设置DEVO10跟楼主一起学习啊!本人也是新手!

好啊。好啊~~很多东西如果身边有玩的人就会事半功倍,切身体会,因为我身边没有人!不过没关系!将航模死磕到底!

网友:
楼主啊,请在水中多泡会吧

网友:
路过,潜水中。同路

网友D:
兄弟啊,你的D10油门曲线调的怎么样了? 怎么设置的教教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兄弟啊,你的D10油门曲线调的怎么样了? 怎么设置的教教我啊!

可以了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以了啊

那你的普通油门曲线 点L到点H7个点是多少啊,螺距曲线是怎么个百分比啊!教教我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你的普通油门曲线 点L到点H7个点是多少啊,螺距曲线是怎么个百分比啊!教教我

你就把它当做三点的就行了,L,M,H,其中1234对于我们这样的新手来讲其实可以不用设置也是可以的。螺距曲线是用百分比显示的,其实如果螺距确定,你就可以换算一下,螺距是要用螺距尺实际测量的。论坛里面很多都是直接说的角度,例如:螺距曲线0-----100%,螺距为-10------+10,就可以算出来每1%螺距曲线就相当于0.2的螺距,(d10是-100%----+100%,其实是一样的,对于0---100%而言50%是中间,对于d10就相当于0%),应该是这样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