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47电动飞机

楼主(2013-11-02):
飞机昨天已经成功试飞,比我想象中的好飞.可慢可快,配置2个2212 1000KV电机 配6寸6叶螺旋桨(大于1比1拉力) 2个40A电调 25C 3S 2200电池可以飞8分钟.

网友:
国民党的美玲号..漂亮啊  用什么型号的电机多少KV

网友:
有视频没啊?

网友:
今天下午刚刚飞了本地模友的,很休闲的一款飞机。这机要是能上大桨就好了

网友:
双电动机吗?如何确保双发的动力输出是平衡的?还有,如果想分别控制两个电动机功率能做到吗?

网友:
X宝上有一家在卖这个机,空机只要78 真心便宜!

网友:
相当不错,看的眼馋。

网友A:
来,给大家看看我的美丽号C47视频,前起落架我改过了的,相当结实

网友A:
那个视频倒起了,我再换一个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给大家看看我的美丽号C47视频,前起落架晚上改过了的,相当结实

我看得头都歪了

网友:
把本本立起来看的

网友:
第二个视频不是倒起的,呵呵

网友:
这个鸡鸡真的很好飞,相当有运输机的样子,改天把俺的视频也放上来

网友:
EPS的C47,机型稳定吗?

网友:
楼上看看我的视频,稳定不嘛,做了那么多次通场,很稳定的,机翼带上反,一般都比较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视频倒起了,我再换一个视频

多大电池飞的?目测2200的电池塞不进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给大家看看我的美丽号C47视频,前起落架我改过了的,相当结实

你的起落架怎么改的?

网友:
漂亮啊!就是不敢远飞啊~看不清

网友B:
可惜,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大啊

1米2不大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惜,炸了。

这个飞机调试阶段炸了好几次,不过视频里那次到是完好无损,我关闭了发动机以后,飞机受控了,我打着升舵,让飞机滑着下来的,不然很有可能会伤到旁边那两个行人的。
      起落架我用了3层木片夹住钢丝,稳当得很。
      用的是3S2200电池,可以飞10分钟,现在这个C47成了我的主打飞机了,每次出门都会带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飞机调试阶段炸了好几次,不过视频里那次到是完好无损,我关闭了发动机以后,飞机受控了,我打着升舵 ...

祝你开心爽飞。

网友:
我也有一套军绿版的c47,价格比美龄号还贵25块,可能是刷漆的钱吧。还没装,零件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来,给大家看看我的美丽号C47视频,前起落架我改过了的,相当结实

请问你的C47电机是怎么装上去的?
怎么保证两个电机角度一致?还需要下拉角吗?
我的也是C47,电机没装好。还没调试

网友:
楼主,我跟你一样的飞机,现在还没装好的,其他的都弄好了,就是电机还没装上去,不知道怎么让两台电机保持一样的角度装上啊,还有电机还要下拉角吗?
你什么时候飞?
我们交流交流啊。不过我装的比较难看,头部给切下来一块,装电池的。你的电池怎么装的?还有我用的两个2212kv1800的电机,6寸三叶桨

网友:
回31楼
电机不需要下拉角的,就是一个1块5的黑色的电机坐,插进发动机那个安装孔,胶水一打就搞定了。电池仓在底下,要扩大一点,我上的是2200的3S电池,底下我还用KT板做了一个电池仓的盖子。2212KV1800配6寸也没问题,放心用就是了。我是成都的,你是武汉的,我飞那飞机一般是星期天,你不会还要亲自过来看看吧,呵呵。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那个视频倒起了,我再换一个视频

楼主你的电机是什么配置?用2212、KV1400的行不行?

网友:
空中姿态相当巴士,调试好咯很平稳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的电机是什么配置?用2212、KV1400的行不行?

我用的是两个好盈40A天行者电调,两个XXD2212 KV2200+6040的桨,以前是用的5050的三叶正反桨,炸了几次,把我的正反桨炸完了,现在改用同方向的6040桨,动力很强,虽然双发动机都是一个转动方向,但是一点儿反扭都没有,很好用。
KV1400的马达拖6寸应该能勉强可以,这个飞机不能用大于6寸的桨,会打到机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两个好盈40A天行者电调,两个XXD2212 KV2200+6040的桨,以前是用的5050的三叶正反桨,炸了几次, ...

厂家原配动力是双370碳刷电机直驱5寸桨,8.4V 650mAH镍氢电池。为了匹配原厂的飞行特性,两个1806N kV2600铃铛,10~12A电调,5030三叶正反桨,7.4V 1500mAH电池正合适。用超规的动力,搞那么重,实在是没有半分像真的味道了。

网友(2014-08-31):
我只想知道它怎么挂墙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