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1自动调pid失败

楼主(2013-11-02):
      今天中文升级apm固件 3.1 多了一个自动调pid的功能,于是也想试试 ,在7通设置的autoyune。然后起飞 飞的定高模式打开自动调模式
四轴在空中舞,跳了2分左右降落,然后试下新的pid 切换新pid还没起飞就翻了。损失2个碳桨
然后回家看了新pid。一看吓了一条 调的也太大了,怪不的会翻。下面上2个pid图 一个是我之前的 ,一个是自动调的。相差很多,不知道有些模友
为什么会调的好的,我的就相差怎么大。看图
正常起飞pid机架飞越650  横力4822 390kv 电调铂金30
飞控apm 2.6 电池4s

apm自动调的pid 害的翻掉的

网友:
....
有点奇葩,是不是重置pid吧

网友A:
降落后  你没有解锁 直接ch7 关闭了  然后起飞 是不是就这样了啊

网友:
期待如此强大的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降落后  你没有解锁 直接ch7 关闭了  然后起飞 是不是就这样了啊

降落后 把7通道关闭没加锁,然后再打开7开关,起飞 四轴就翻了,然后刷新pid 就变成那样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降落后 把7通道关闭没加锁,然后再打开7开关,起飞 四轴就翻了,然后刷新pid 就变成那样了

错误啊
自习看wiki吧

网友:
降落  加锁  开锁  试飞(自稳模式?   ok  降落  加锁  关闭7  就ok了
我也是损失4只浆  摸索出来的‘

网友B:
好像你的顺序错了,降落了你需要新参数就关了7通道,需要就别关,加锁后再解锁,应该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错误啊
自习看wiki吧

啊 错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你的顺序错了,降落了你需要新参数就关了7通道,需要就别关,加锁后再解锁,应该是这样

是的’

网友:
请教自动调整pid的方法

网友C:
看看我的 怎么Roll和Pitch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我的 怎么Roll和Pitch不一样的?

0.25 太大了
会翻的
我的就是值大 然后翻掉的

网友C:
设置8ch自动调整-稳定模式起飞-切换至定高模式-打开自动调模式-左右、前后、上下抽筋(期间因风大拉回好几次)-抽筋自动停止后切换8CH开关分别测试新旧参数-保持在自动调整模式降落-上锁关机,再次上电解锁后再起飞测试新参数,风大来回做了几次自动调整。出来这样的数据新参数飞行还稳定,操控也不错!就不知道为啥Roll和Pitch不一样?

网友:
apm界面专业很多呀

网友:
我的也基本上翻倍,但是感觉不错,非常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置8ch自动调整-稳定模式起飞-切换至定高模式-打开自动调模式-左右、前后、上下抽筋(期间因风大拉回好几次 ...

抽筋自动停止后切换8CH开关,停止后降落没,降落后8ch开关位置是开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0.25 太大了
会翻的
我的就是值大 然后翻掉的

没有翻啊,很稳定。不过只测试了定高和盘旋+稳定模式飞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抽筋自动停止后切换8CH开关,停止后降落没,降落后8ch开关位置是开的吗

如果新旧数据对比后,你对新参数满意,就保持在调整打开的位置降落,上锁后让它自己保存。再起飞测试。

网友:
  你怎么固件升到3.1,MP仍然在用1.2.55呢?将MP升级成1.2.8X吧,PID参数界面都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