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用过NAZA和APM的分享下感受呗!

楼主(2013-11-02):
NAZA玩腻了,听说APM很厉害,想试试!
以前玩过MWC,结果伤心透顶啊(定高要起飞后开启,而且根本定不住,自稳也稳不住,到处乱跑,而且手感极差)!
换NAZA后一下感觉特别顺手,就是有点儿不抗风!
请高手对比一下NAZA和APM(定高、定点、自稳、手感、抗风性)最好是两种飞控都用过的!

网友:
都差不多样子,apm的功能强大

网友A:
没用过NAZA,发个前两天4-5北风的APM四轴定高定点视频给你参考一下。本来想测试自动调参的,不过这段时间一直没有风平浪静的时候。
可以看到当天的风挺大的,阵风应该达到5级了。
PID只是在家里大概调了下,针对首飞的情况稍作调整。由于机身比较轻,带4S5000电池大概是1800g,风大时晃动大,但基本上不会被吹跑。这次调整P之后,低空***航线操控比较灵敏了。另外我之前用的MWC虽然定高差,但其他方面还是不错的啊。

网友:
请问  你的操控手法是飞机前后和左右一个摇杆。 油门和方向一个摇杆吗?还是油门和左右一个摇杆。   那一种好些啊?

网友:
naza lite 用过没,怎么样?

网友:
两种都用过,感觉NAZA更省心,更简单,飞控内置减震,所以随便装装就能飞的很好,弊端就是想拓展功能的话,必须是V1 或者V2,而且拓展设备也不便宜
APM新版对震动的要求更高了,要想飞好,就得各种调整,对动力和桨的调整,抗震要很好才行,好处是随便折腾,拓展设备也不算贵,功能丰富

网友B:
LS几个分析的很全面啊。。。

其实MWC也很好的,关键在于调。

APM性能很强,关键也是在于调,如果LZ买来只会默认飞,不会调,那么95%也是要失望的。

调好了爽死,随便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NAZA,发个前两天4-5北风的APM四轴定高定点视频给你参考一下。本来想测试自动调参的,不过这段时 ...

你调的PID确实很强大,能否给个详细的参数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调的PID确实很强大,能否给个详细的参数呢!

其实就微调下,没有做很大改动。

今天小北风,FPV一下,感觉APM定高模式下FPV还不错,摄像头线接触不好,图像时有时无,搞得OSD都没飞行数据显示出来,不敢飞太远

地面录像,摄像头接触不好,基本不能看,截一小段

另外测试自动返航,自动降落比我手控稳

网友D:
引用 网友B:
LS几个分析的很全面啊。。。

其实MWC也很好的,关键在于调。

那我就是那5%
主要是上学没空琢磨啊...现在默认飞已经满足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其实就微调下,没有做很大改动。

今天小北风,FPV一下,感觉APM定高模式下FPV还不错,摄像头线接触不 ...

请教下自动降落怎么实现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请教下自动降落怎么实现

自动返航到起飞点上空盘旋一会就自动降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我就是那5%
主要是上学没空琢磨啊...现在默认飞已经满足了

好吧。。。不过不管咋样调调肯定比默认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自动返航到起飞点上空盘旋一会就自动降落了

需要设置什么或者其它什么设备吗?又听要用超声波什么的

网友:
没超声波也能自动降,就是有时候落地之后,还会再弹起来。

有了超声波,应该就不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需要设置什么或者其它什么设备吗?又听要用超声波什么的

直接RTL模式,到点后不管它就自动降落了,也可以设置一个通道打开LAND自动降落。没用到超声波,草地降落动作很稳,超声波在草地可能会弹。

网友(2014-05-08):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NAZA,发个前两天4-5北风的APM四轴定高定点视频给你参考一下。本来想测试自动调参的,不过这段时 ...

您好,我也是apm,在调pid上有点小困惑,想请教。您扣扣多少:?
我的QQ29557006

网友:
如果你有大把都时间和精力折腾可以玩玩APM,要说APM功能强大有点勉强,很多功能对于一般都玩家没多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