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疑惑之电池电压一定要充到12V以上么?

楼主(2013-11-02):
新人疑惑之电池电压一定要充到12V以上么?

虽然注册的时间比较早,但我是10月份才购买自己的第一架固定翼,赛斯纳。经身边朋友调试和安装后,今天进行了首飞。但是在活动中,我心存疑惑。朋友再三强调,3S的锂电一定要充到12V才能用,如果变成11.1V了,就不能再用了。我就很奇怪,购买的航模用3S锂电本来就表明的是11.1V,难道这个11.1V不能用么?如果非要超过12V,为什么不直接生产12V以上的呢?而且11.1V的锂电充到12V,会不会有过充的危险呢?

请教大家了,希望能为我答疑解惑,谢谢

网友A:
多潜水 看了就明白了转贴请注意,不管是锂电3.7V还是镍氢的1.2V,并不是指电池充满电的时的电压。对于锂电来说,充满以后电压一般达到4.2V,相信大多数人手里都有手机电池万能充,你可以看看,一般上面标示输出电压都是4.2V。而镍氢充满电可以达到1.5V左右。除了电压,然后就是容量和放电率。电池的容量以mah(毫安时)为单位,放电率以C单位。于C数,简单的说。1C针对不同容量电池是不一样的。1C是指电池用1C放电可以持续工作1小时。例:1500mah容量的电池持续工作1小时,那么平均电流是1500ma,1.5A1.5A即是这个电池的1C.如果上面标称10C.么这个电池最大的放电流是1.5A*10=15A。即是说这个电池在15A使用下就是安全的。再如1000mah容里的1C就是1000ma,1A.。如果上面标称15C.那么最大放电流是1A*15=15A,这个电池最大放电流也是15A.但是,上面那个电池以15A工作,是10C放电,理论上最大电流工作使用60/10=6分钟。而1000mah15A工作,是15C放电,理论以这个电流工作可以使用60/15=4分钟。所以相对而言,1500mah10C的电池要使用久点。所以买电池光看C数是不行的。C数小的放电电池有可能比C数大的放电还要大。这个跟容量相关。

遥控航模锂电池的全称为锂聚合物电池,一般简称为锂电或锂电池。本文以11.1V遥控航模锂电池为例子说明如何正确地使用锂电。
通常,11.1V的遥控航模锂电池都由3片锂电芯串联而成(3S1P),即每片电芯的电压为3.7V。模型、手机、摄像机等的锂电上标示的电压称为标示电压,是从平均工作电压获得。单片锂电芯的实际电压为2.75~4.2V,锂电上标的电容量是4.2V放电至2.75V所获得的电量。遥控航模锂电池必须保持在2.75~4.2V这个电压范围内使用。如遥控航模锂电池电压低于2.75V则属于过度放电,锂电会膨胀,内部的化学液体会结晶,这些结晶有可能会刺穿内部结构层造成短路,甚至会让锂电电压变为零。遥控航模锂电池电压高于4.2V属于过度充电,内部化学反应过于激烈,锂电会鼓气膨胀,若继续充电会膨胀、燃烧。无论是过放还是过充均会对遥控航模锂电池产生很大的伤害。
1、充电
1-1 充电电流:充电电流不得超过规格书中规定的最大充电电流(一般情况下为0.5~1.0C或以下),使用高于推荐电流充电将可能引起电池的充放电性能、机械性能和安全性能的问题,并可能导致发热或泄漏。目前市场销售的5C电流充电的航模电池,建议不要经常使用5C充电,以免影响电池寿命。
1-2 充电电压:充电电压不得超过规定的限制电压(4.2V/单体电池),4.25V为每只节充电电压的最高极限。(严禁采用直充充电,否则可能造成电芯过充电,用户由于错误使用电池产生的后果自负)。
1-3 充电温度:电池必须在产品规格书规定的环境温度范围内进行充电,否则电池易受损坏。当发现电池表面温度异常时(指电池表面温度超过50°C),应立即停止充电。
1-4 反向充电:正确连接电池的正负极,严禁反向充电。若正负极接反,将无法对电池进行充电。反向充电会使电池受到破坏,甚至导致发热、泄漏、起火。

2、放电
2-1 放电电流:放电电流不得超过规格书(承认书)规定的最大放电电流,过大电流放电会导致容量剧减并导致电池过热膨胀。
2-2 放电温度:电池必须在规格书规定的工作温度范围内放电。当电池表面温度超过70°C时,要暂时停使用,直到电池冷却到室温为止。
2-3 过放电:过放电会导致电池损坏,放电时不得使单体电池的电压低于3.6V。

3、贮存
电池应放置在阴凉的环境下贮存,长期存放电池时(超过3个月),建议置于温度为10-25°C且低温度无腐蚀性气体的环境中。电池在长期贮存过程中每3个月充放电一次以保持电池活性,并保证每个电芯电压在3.7~3.9V范围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潜水 看了就明白了转贴请注意,不管是锂电3.7V还是镍氢的1.2V,并不是指电池充满电的时的电压。对于锂电来 ...

学习了。谢谢科普!那就是说,其实3S的锂电,最高充到12.6V是允许的。

看来,朋友说的充电到12V以上是有道理的!

网友:
谢沙发发表文章!,学习了

网友:
讲的很全面

网友:
不充满对电池寿命什么的没影响,但是相当于有部分容量浪费了

网友:
这个真是帮了新手大忙哦!顶沙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潜水 看了就明白了转贴请注意,不管是锂电3.7V还是镍氢的1.2V,并不是指电池充满电的时的电压。对于锂电来 ...

学习

网友B:
充到12.6v才算充满,而电池电压如果是11.1v,飞行的时候由于有负载,电压可能会降至最低电压以下,很容易搞坏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到12.6v才算充满,而电池电压如果是11.1v,飞行的时候由于有负载,电压可能会降至最低电压以下,很容易搞 ...

谢谢答复!学习了!

网友:
血洗血虚

网友:
一般平衡充充到4.1v左右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潜水 看了就明白了转贴请注意,不管是锂电3.7V还是镍氢的1.2V,并不是指电池充满电的时的电压。对于锂电来 ...

谢谢沙发,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潜水 看了就明白了转贴请注意,不管是锂电3.7V还是镍氢的1.2V,并不是指电池充满电的时的电压。对于锂电来 ...

很详细,很清楚,很全面。

网友:
看说明书,在额定的安全范围,可以超过20%,自己把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潜水 看了就明白了转贴请注意,不管是锂电3.7V还是镍氢的1.2V,并不是指电池充满电的时的电压。对于锂电来 ...

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