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点。天九改装功放问题

楼主(2013-11-02):
不知道功放怎么焊接的

网友A:
地点发错了吧,有专门遥控的版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点发错了吧,有专门遥控的版块啊!

zd知道了

网友B:
把馈线焊掉,再把功放的馈线焊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馈线焊掉,再把功放的馈线焊上

就是一根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馈线焊掉,再把功放的馈线焊上

这个图片是我把遥控器插开了,焊接的正面,你看看到底是焊在上面位置上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图片是我把遥控器插开了,焊接的正面,你看看到底是焊在上面位置上面

在哪里焊掉,就在那里焊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哪里焊掉,就在那里焊功放

棵树不行啊,所以我把插开了,原来几个焊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