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ft06ii没有7、8通道怎么进入APM的自动调参模式?

楼主(2013-11-02):
如题啊,有没有什么变相实现的方法呢!

网友A:
把遥控的6通道接到飞控的7通道上。

然后用旋钮的最左边和最右边作为开关的两个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遥控的6通道接到飞控的7通道上。

然后用旋钮的最左边和最右边作为开关的两个状态。

擦 我怎么没想到就是插跟线的事。  谢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