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八桨成功拆桨测试视频,拆掉四个桨,最后八桨变四桨一样的飞,不明觉厉。

楼主(2013-11-02):
四轴八桨成功拆桨测试视频,拆掉四个桨,最后八桨变四桨一样的飞,虽然成功,不明觉厉。

拍的时候忘了对焦,最后有一个清晰镜头

网友:
狗兄威武~ 帮顶了 ~

楼主:
这个算是8.7.6.5.4轴了

网友A:
我想知道一下,如果不根据矩阵拆,多轴还能自稳吗? 特别是留着一顺边的浆?

网友A:
我看视频一直在GPS 模式下起飞,能否在姿态模式下完成以下动作呢?

网友B:
楼主还是任意乱取的桨,最后四个桨还不是对称位置,看是成功了,恭喜!

网友C:
嗯,不错,顶,实践证明了备份是有效果的,不过随着备份减少,稳定性也下降了,但好歹控制住了,还是要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视频一直在GPS 模式下起飞,能否在姿态模式下完成以下动作呢?

目前不能在姿态模式下起飞,因为会往缺桨的那边偏航,速度用手动是纠正不过来的,也可能是我设置的飞行速度低于偏航的速度,改天有机会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还是任意乱取的桨,最后四个桨还不是对称位置,看是成功了,恭喜!

谢谢,谢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知道一下,如果不根据矩阵拆,多轴还能自稳吗? 特别是留着一顺边的浆?

我没有根据几何图形,乱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不错,顶,实践证明了备份是有效果的,不过随着备份减少,稳定性也下降了,但好歹控制住了,还是要顶! ...

谢谢帮顶,你们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

网友D:
看来 4轴 8桨模式 很安全。 但是他的电机分布的 对称性应该就是一个的8轴 8桨的。 看来8轴还是要安全许多。 如果空中停掉1-2个电机 是能安全回来的。  但是不会像他们说的停一边相邻的嘛。真正的这种情况少之又少啊。   何况玩这个的人不会尽找些垃圾电机 电调 搞航拍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 4轴 8桨模式 很安全。 但是他的电机分布的 对称性应该就是一个的8轴 8桨的。 看来8轴还是要安全许多。 ...

这个应该是拆掉了相邻的两个桨吧

网友:
这个应该是拆掉了相邻的两个桨吧
你这种拆桨 不影响4轴的算法。  4轴的算法是通常停桨的都是单边停。 搬到你的机器上 就是同一输出端上面的才对。  如果拆了同一输出端所对应的电机, 还稳得住就  牛B 了。 顺便问一下。 你这个机架 桨距是多少。 现在用多大的桨, 留空时间 是不是 用原来的电池 只能飞一半的时间???

网友:
狗哥威武,不明觉厉

网友E:
不错,这种样子是一个电机用一个电调,同一边的两个电机转向相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这种样子是一个电机用一个电调,同一边的两个电机转向相同吗

同一轴的两个电机转向一致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一轴的两个电机转向一致

我看你一个电机用一个电调,为什么不共用一个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同一轴的两个电机转向一致

你这一套下来多钱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一套下来多钱

机架用的碳管碳板386+电机座264+电调498+电机和桨300+零度s4飞控600+wifi130=2178元(不含遥控和电池)

楼主:
忘了加四个抱箍的钱了51,一共是2229元

网友:
顶楼主了!
有点意思!

网友F:
还是很好奇你的快拆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是很好奇你的快拆结构

简单,实际就是登山杖的外锁结构。

网友:
大哥V5  小弟来顶一下!···

网友:
狗兄 算一算四轴 8轴时间,是不是一样

楼主(2014-01-20):
凭此贴申请体验S4 V2,行不?

网友:
那是个降落伞还是什么?

网友(2014-04-13):
这个好。不頂不成。

网友:
四轴模式控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架用的碳管碳板386+电机座264+电调498+电机和桨300+零度s4飞控600+wifi130=2178元(不含遥控和电池)
...

什么电机这么便宜?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应该是拆掉了相邻的两个桨吧

你好,你的作品很棒!请问联系方式,我的qq:494327536 ,494327536@qq.com  方便的话留个电话,想咨询些问题。装电机的T性架咋做???你的详细配置??质优价廉。也想照你克隆一套。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好,你的作品很棒!请问联系方式,我的qq:494327536 ,  方便的话留个电话,想咨询些问题。装电机的T性架 ...

我的qq467643294,T架是用碳纤维和环氧树脂固定的,电调用的好盈18a,电机是二手的xa2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