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达不转啦!】新人问个难以启齿的弱智问题

楼主(2013-11-02):
事情的经过基本上是这样的,之前用JR的控,有副翼,后换控、换无副翼(MB),各种线接好,开控、通电,扳油门,D10显示屏上数字狂飙,马达一点不转。
马达:450M;电调:35P D10+RX1002
之前用JR还转的,现在不转了,纠结了好几天,蛋疼的要命。

现在的流程是:开控->开机->响两声(经模友分析是马达响)->MB自检->各个舵机都可以控制……

之前咨询模友,有人说是35P需要初始化,所以:开控->油门最高->开机->响两声(疑似马达响)->油门最低->MB自检->斜盘舵机自动调整符合油门位置->各个舵机都可以控制……

拔掉三根马达线:开控->开机->MB自检->各个舵机都可以控制……

顺便问下MB锁尾,我现在开机ELEV D/R处于“0”位,MB只亮一个蓝灯;扳到“1”,MB亮紫灯和N灯,过一段时间N灯灭;再扳到“0”,MB亮蓝灯和N灯,过一段时间N灯灭,这个是正确的吧~我判断是正确的。

网友A:
开了油门锁定?

网友B:
为保证电调电机正常工作,换控以后需要做两件事:
(1)校准油门行程;
(2)确定油门通道(一般为第3通道)是否应该设置反相。

详见LZ的电调说明书。
供参考,祝顺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了油门锁定?

应该是没有,我拨弄油门的话,显示屏数字会随时变得,另外,感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保证电调电机正常工作,换控以后需要做两件事:
(1)校准油门行程;
(2)确定油门通道(一般为第 ...

(1)校准油门行程应该就是先最大油门的那种操作,无果。
(2)设置反向试了,没用,设置反向之后把油门推到家显示0%,最低显示100%,其他没差别。
(3)感谢回帖

楼主:
有没有路过的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