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一开控的时候舵机都回到了中位,但一关控,舵机就 ...
为什么一开控的时候舵机都回到了中位,但一关控,舵机就会偏转一点不在中位上了?

楼主(2013-11-02):
为什么一开控的时候
舵机
都回到了中位,但一关控,舵机就会偏转一点不在中位上了?请教各位达人?

网友A:
如果接收器有失控保护功能,请尝试设置一下失控保护。
如果遥控系统没有失控保护功能,这种情况是正常的。使用这种设备时,需要先开控,再开接收电,先断开接收电,再关控。

网友B:
失控保护上设置

网友C:
失控保护~没事

网友D:
2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