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0PRO 差点炸鸡,请高手帮看看黑匣子数据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11-02):
   今天在世博园飞,GPS模式起飞,起飞前发现搜星有点慢,等待一分钟左右从5颗增加到6颗,推油起飞,正常飞到7多秒以后飞机突然掉高,电机转速下降,猛推油门飞机上升2秒后再次掉高再推又起来飞机乱飘,急忙切到姿态后飞机逐渐稳定,惊险救回来,心惊胆战啊,请高手帮看看是什么原因,谢谢http://log.xaircraft.com/report.htm#2013_11_02_070123.500_53.1.02.23

回来看黑匣子数据 我站在公路上面飞,飞机一直未超过起飞地点30米,但LOG数据显示的高度最高到130多米,搞不明白是什么意思,有哪位能帮忙分析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在地面逐一做单个电机的推油门测试,看看是否有电机抽筋。我之前有一个电调坏了,油门过65%,电机就抽筋。看了你的油门,感觉这个剧烈的程度应该不是人为推出来的。

网友:
你这个有两个原因:1、78.26秒时磁场出现异常,之后的航向和地磁航向不能同步,不知你飞场有什么情况。2、也就是在这同时1、4号电机剧烈抽捽,是电调速度跟不上,还是其中一个电机功率不行,还是磁场发生变化引起,这要逐一排除。本人亦是新手,胡乱分析一下,仅供参考。

网友:
你这个log产生的数据图表,怎么没有标尺刻度?是不显示的数据有误还是其他原因,我在十几分钟前上传了一个log,图表显示数据是齐全的。你的就有标尺,根据你给的链接生成的图表就没有标尺,试了几次都是的。

网友:
GPS误差五十米 算是正常 所谓高精度GPS都是胡扯淡  GPS源信号就在五十米范围内浮动,这是米国人特定的民用算法范畴,要想使用高精度厘米级别的GPS一年得向米国人缴纳数万美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地面逐一做单个电机的推油门测试,看看是否有电机抽筋。我之前有一个电调坏了,油门过65%,电机就抽筋。看 ...

回来检查发现,飞控上电后姿态模式灯正常闪烁一段时间后会红灯常亮如此反复,再次试飞,悬停时电机会停转,飞控红灯一亮电机就停转,飞机垂直掉下
,怀疑这次飞行也是红灯间歇性亮起电机就停转

楼主:
飞机摆在地上测试,看OSD画面,上电后一开始灯正常闪烁,是不是红灯亮起,红灯亮起的同时,OSD显示每秒飞机在上升,而且会跑到每秒8M,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来检查发现,飞控上电后姿态模式灯正常闪烁一段时间后会红灯常亮如此反复,再次试飞,悬停时电机会停转 ...

飞控有问题

网友:
楼主的气压计有问题了,返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