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门,过来向大家学习,望大家能多多帮忙。

楼主(2013-11-02):
1:本人只玩过固定翼,对电直一点也不了解,目前开始对电直产生相当的兴趣

2:但是不知知道什么是亚拓:450   450L  500E  550DFC   700DFC   ,这些表示它的大小吗?还是表示其它些什么啊?

3: 还有就是:亚拓---泰世---固朗宇直升机---瑞科达---雷虎,这些品牌的电直机都有什么差别啊?

4:直升机都由那些部件组成啊?看了一些贴,看得一头蒙水,都不知是什么来的

5:亚拓,泰世等这些品牌直升机,怎样区分那些型号是油机?那些型表示是电直机?

6:大家有没有一些贴是介绍电直机的组成部件名称的?(有图详解的),可以贴发链给我。

7:一般电直入门首选那款机啊,入门控首选那个控?电直怎样安装和选配置的?都是由那些配置和部件组成的?望大家有解决以上问题贴链的,可以贴发给我自学,大家也可以回贴帮忙解决我的问题。还有其它我未知的问题和入门了解直升机需要懂的问题,希望模友能帮忙提出和解决。万分感谢模友门。

网友A:
先潜水 这样子问不出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潜水 这样子问不出结果

刚进门潜水,看不清,能否给我说说?

网友B:
2:但是不知知道什么是亚拓:450   450L  500E  550DFC   700DFC   ,这些表示它的大小吗?还是表示其它些什么啊?

答:前面的数字表示机型的大小,L表示450的加长版、E代表电动、DFC代表旋翼头的结构,下面照片会比较直观

3: 还有就是:亚拓---泰世---固朗宇直升机---瑞科达---雷虎,这些品牌的电直机都有什么差别啊?

答:亚拓台湾生产,目前市场占有率最高的直升机品牌,飞行成本低,配件容易取得,技术交流方便。

1图.(不包含厂商与厂机手的直升)
2图.(会场上所有直升机,包含消费者与厂商的统计图。)

4:直升机都由那些部件组成啊?看了一些贴,看得一头蒙水,都不知是什么来的

答:主要是机体、电装(舵机、陀螺仪、电机、电调、电池)、遥控装置(发射机、接收机)

5:亚拓,泰世等这些品牌直升机,怎样区分那些型号是油机?那些型表示是电直机?

答:亚拓目前油机只有两款600N DFC、700N DFC,泰式只有一款NX4,E代表电动直升机

6:大家有没有一些贴是介绍电直机的组成部件名称的?(有图详解的),可以贴发链给我。

答:http://shop.align.com.tw/partfinder.php

7:一般电直入门首选那款机啊,入门控首选那个控?电直怎样安装和选配置的?都是由那些配置和部件组成的?望大家有解决以上问题贴链的,可以贴发给我自学,大家也可以回贴帮忙解决我的问题。还有其它我未知的问题和入门了解直升机需要懂的问题,希望模友能帮忙提出和解决。万分感谢模友门。

答:入门可以直接选择250/450PLUS RTF详细介绍可以看官网产品介绍
http://shop.align.com.tw/index.php?cPath=11_20_209
省心省力,到手即飞

也可以选择450SPORT V2\450L自己配遥控器组装调试,前提是周边有人带你,否则会花很多时间和学费(指装坏了要修)学习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2:但是不知知道什么是亚拓:450   450L  500E  550DFC   700DFC   ,这些表示它的大小吗?还是表示其它些什 ...

谢谢你的支持帮助。。。

网友:
4楼热心人解答的很全面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