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0 大桨做过动 静 平衡 起飞前还是有点小震动 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11-03):
如题,,大桨 动静平衡都做过 ,确定 不是飞机本身的问题, 但是起飞前 还是有小点震动。因为我有两副桨 一副 正常 ,另一副就是会有小点震动。 静平衡也没问题,就是没有电子称称过。。

网友A:
我发现新主轴有时会轻微不直,新中联轻微偏心,装机最低速度运转也基本看不出来弯。后来中联不上紧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发现新主轴有时会轻微不直,新中联轻微偏心,装机最低速度运转也基本看不出来弯。后来中联不上紧就好了。 ...

中联不上紧怕危险啊

网友B:
既然一副正常,另一幅震动,那么肯定就是桨的问题了,平衡没有做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联不上紧怕危险啊

螺丝是用的带防滑的螺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发现新主轴有时会轻微不直,新中联轻微偏心,装机最低速度运转也基本看不出来弯。后来中联不上紧就好了。 ...

呵呵,合理的虚位有时更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一副正常,另一幅震动,那么肯定就是桨的问题了,平衡没有做好!

恩  说的是  。我在试试。

网友:
刚启动是要振的嘛,等转速上来了就好了,好多了

网友:
这个问题有点...........飘过

楼主:
呵呵, 实践证明 确实是大桨  平衡没做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呵呵, 实践证明 确实是大桨  平衡没做好,。

LZ,你做好平衡之后从静止到悬停都没有一点振动么?

网友:
楼主你自己也说了,一副浆没问题,一副有问题,很明显就是浆的问题哈,如果是机机问题,那么你两副浆都会出现同样的问题,多换几幅浆试一试吧

网友:
桨问题,如果不影响飞行可以不管他,桨动平衡做,静平衡也要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你做好平衡之后从静止到悬停都没有一点振动么?

是的  几乎没有震动啊 几乎平稳就起飞

网友(2014-03-07):
都是高手   来学习下!

网友D(2014-07-13):
那是在共振点附近的共振,没事的

网友E:
新手过来学习学习

网友F:
那就是动平衡没配好

网友G:
飞起来不震动就没事

网友H:
平衡没有做好

网友I:
中联不上紧怕危险啊

网友J:
没有百分之百的平衡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