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亚拓500ESP搭配达普3300mah 6S电池飞行的?

楼主(2013-11-03):
请问头罩能顺利盖上吗?

网友:
用6s 3300 的飄過

网友:
可以,2600好点

网友:
飞500电直2600mAh电池就够了,为什么要装3300呢?3300电池多数500电直装不下。亚拓的电池仓比其它厂家的500大一些,应该是能装下的,但我没试过。

网友:
其实亚拓500ESP原厂的侧板,最早期的电池安装板是只能装2600MAH电池的,后来改进了,可以完美安装3300MAH

网友:
500DFC可以完美安装3300电池,topgun、maxfoce的都可以

楼主:
感谢上面几位老手热情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