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X059这个直升机怎么样啊?

楼主(2013-11-03):
据说是最抗风的锤子机就是电池不经操,换电池有什么好建议吗?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059用的是什么主电机,F45的370主电机的散热片可以用在059上吗?谢谢

楼主:
收集了点资料:

第一尾翼被下面尾波箱的两颗镙丝垫着了,我是把它用电转磨了一下,绕过了下面两个镙丝,就是磨了两小圆孔,之前没注意,飞了十来个起落尾翼就快掉了导致机身摇晃失控,另外一个是罩子左右两边的卡子太容易断了,正撞就会断,我的飞第二下就撞断了,被我用AB胶加固了,现在飞了几十个起落一点事没有,之间也炸过几次,还有就是面罩下面那个固定镙丝可以不要,直接卡上就行了,怎么飞都不会掉,飞久了还要注意尾管,尾管固定镙丝会因震动松出来,要注意检查。

可买7.4V 900mah 25C 配简易充(最好A4或B6充电器)。
把飞机内电池座一边螺絲除下才够位推入。
另要把飞机原装电插改成JST插以配合新电池。
起飞至约1米高,练对尾悬停,接著是四面悬停,
接著是航线。任何失控即全收油便可。
      可参考: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失速问题:补油抵消即可。
这直机略大,新手飞可找户外草地,炸机时即全收油,
注意习惯起飞时先开控、后插电。停飞时先拔电,后关控。

http://www.tudou.com/v/IZGf5vEMKq4/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http://www.tudou.com/v/6Wi2AHgdZP4/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http://www.tudou.com/v/EDipdxB-O8U/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http://www.tudou.com/v/oPKo_SJ-9hA/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http://www.tudou.com/v/V7WB5M2pW-k/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丘比特无刷版的尾电机散热片直接可以用,不过电机上的套要取下来,主电机不用管,我买来4个月没换过,尾电机加散热片后飞了2个月,没换过,4快900毫安的电池暴力飞

网友A:
LZ分享成果的精神可嘉,但这个论坛玩锤子机的人很少,所以可能不会有太多人感兴趣。相比之下mx3g那边玩玩具的多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分享成果的精神可嘉,但这个论坛玩锤子机的人很少,所以可能不会有太多人感兴趣。相比之下mx3g那边玩玩具 ...

mx3g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mx3g是什么?

mx3g.com 模型中国

网友B:
要玩锤子机  为什么不玩v911? 要玩大机,要抗风,为什么不选450? 在这种小坑货上折腾???

网友:
坑爹货,建议不要买,不如买911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玩锤子机  为什么不玩v911? 要玩大机,要抗风,为什么不选450? 在这种小坑货上折腾???

911太小 450太难  所以就喜欢休闲机了。

网友:
这个没法休闲

网友:
论坛玩六通的人多啊。。。。。

网友C:
FX061很抗风的,据牛仔说飞轮新出了款大机更抗风:FX078。

楼主:
引用 网友C:
FX061很抗风的,据牛仔说飞轮新出了款大机更抗风:FX078。

TB收索无果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TB收索无果啊

搜店铺“天亿模型”

网友D:
接着芝加哥兄,补充一些,另上一些图说明:
这里是尾翼要打磨的地方,买来飞了一次就发现了,就磨了两个小孔躲过镙丝。尾电机没加散热片,够用了,一个尾电机我飞了一百多个起落还没坏。
原来是一个架子,装原装电池刚好卡住,不过原装电池真的垃圾,所以我买了狮子的900MAH,只好这样改了用的魔术贴装了一下,
MOS管加了铜皮散热片,DIY的,另外晶体摔坏过,摔坏的症状是红灯一直闪,无法对频,换12M晶体就OK了,没有原装的,在坏的读卡器上拆的呵呵,然后用热容胶做了保护,下面是陀螺仪,也摔坏了,换了新的,型号是村田的ENC-03RC,网上一堆堆,4 块左右一个。
头罩卡子容易坏,头罩底有一颗镙丝,直接拆掉不要,卡子一边用圆形橡胶条DIY的,这样就是不死的了,另一边还是用原装的,随便炸也炸不坏了,图上应该能看到主电机我做的散热片,1MM厚铝片DIY的,效果不错,不是为了连飞,只是为了主电机散热更快。千万不要连着电飞,主电机多半要洗白
这是另一边还是用的原装卡子,另外电源接口把原装的那个外套给拆了,新买的电池用不着,还不好看
尾管这里容易被打到,不过无所谓,反正打不断,
头罩刚买来不久就炸得一踏糊涂,用针烧红烙好孔,用线缝好,再用AB胶涂了一层加固,再也没坏过,不好看了,不过后来买了两个头罩都不用,这个还没坏。
再来说一下这个机确实灰常不错,推荐新手入,夏天打到身上只是紫一块,450打到身上可不是紫一块就能了事的,这个机机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锁扣容易坏,和炸机容易打飞,网上有卖二块一套的四个一大一小两对的,坏哪个换哪个,丢哪个换哪个,
另外再说一下FX078,就是FX059的马甲版,造型配件完全一样,完全通用通换价格还贵。差不多就这些了,新手入手很好,飞好了悠闲飞也很好!推荐。

网友D:
再补充一下,如果买911的话情愿多掏一倍的钱买260A,两个飞机我都飞过,911和260A比,一个地下,一个天上。

网友:
还有个事情说漏了,关掉后才想想,就是电机的型号问题,059的主电机是180电机,哪果选代用的,请选那种低压几万转的电机,尾电机是N30电机,选代用的也要选那种低压几万转那种航模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再补充一下,如果买911的话情愿多掏一倍的钱买260A,两个飞机我都飞过,911和260A比,一个地下,一个天上。 ...

已经决定舍弃F45入059了。
还请问260A和911比有什么明显区别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决定舍弃F45入059了。
还请问260A和911比有什么明显区别呢?

260舵机反应快一点,另外电子系统性能相对911好一些,不过会调机了也无所谓,911灰常便宜

网友:
另外,芝加哥兄弟如果你入059,可以找一下FX060的配件,他们的配件,有以下可以通用,拉杆,舵机,主板,大浆,尾浆,注意平衡锤不通用,因为FX060差不多要过时了,所以配件要相地便宜得多。060我也有一架,不过是拿来当静态的,四通飞着就是悠闲啊,六通不敢悠闲飞。

网友(2023-03-03):
引用 网友D:
接着芝加哥兄,补充一些,另上一些图说明:
这里是尾翼要打磨的地方,买来飞了一次就发现了,就磨了两个小 ...

大神你好,请教下fx059和fx078是同款么?相似度有多高,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