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天问之电池篇——大侠们回答好了可以归总加精,做新手学习资料。

楼主(2013-11-03):
电池的安全电压      我一直有个问题,为了这个问题,我可纠结了,没少坏过电池。我之前买的2200mAh电池,那时刚入模,不懂事,以为像普通的镍氢电池一样,用到没电自己停再充电是最好的。为了追求用尽最后一滴电,结果你们猜怎么着,我居然飞到了9.9V的电压(3S,每个3.3V),我飞机然后就从天上掉下,虽然不是自由落体,但也是个匀速失态降落(电机依然在转动),落地后常发生翻滚,为此坏了不少桨。自然的,电池过两个星期大肚子,3个星期就坏了。就这样,坏了不少的2200mAh电池。

      随着论坛潜水功的提高,我认识到了锂电的特殊性,不能过放电。但多少V为安全呢,模友们各说不一,保守一点的说3.8V,激进的说放到2.8V都没有问题(玩船模的经常放到2.8V,他们不像飞机,电压不足就飞不起来,他们可以一直开船)。

      后来我买了在众模友中名声不错的格氏ACE电池,3S 4000mAh,自然也比2200贵多了,我也不敢放纵到让飞机自然坠落了。保守起见,我设置了3.8V报警(飞控设置),同时接上了BB响,BB响是3.7V默认值,当BB响报警时(BB响的时候飞控过会也响了),降落下来,又回流到3.80V~ 3.82V了。

      于是我一直在这个保守的“安全电压”下飞行,4000mAh电池,3.8V降落,充电时,B6充电器一般显示充电量为2400-2800,不知道这个数值是否为毫安时单位。尽管我这么保守的飞行,可是我的格式电池也越来越充不进电,买了一个月后,一样3.8V降落,现在只能充入2000-2400的数值电量了。一开始可以飞行15分钟,然后13分钟,然后10分钟。

我看一堆高手大侠们都是3.5V降落,对此我是又想学习又怕弄坏电池,所以请教一下各位大侠,特别是资深老前辈,锂聚电池放电到多少伏为安全,或者推荐一些质量过硬的电池,能长期支持放电到该电压。

还有电池的充满电可以放置的时间长短问题,有的模友说满电存放不要超过2天,有的说可以放一个月,这个很是迷惑。

以前还听说新买的锂电要活,但也有人说出厂的时候锂电已经被激活了——锂电激活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现在B6 不知道 用以前的B6一样死的快 3S的话中间那片会经常冲到4.22  2、3十循环就完蛋  新电池要经过一两次冲放才能完全发挥性能 包括容量和放电性能

网友A:
电池随着使用,电压(同等电量) 会慢慢降,你把报警电压降下来点,继续放电到3000mah左右吧,否则浪费了电池的性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随着使用,电压(同等电量) 会慢慢降,你把报警电压降下来点,继续放电到3000mah左右吧,否则浪费了电 ...

我的电压是慢慢升高的,这个是怎么回事? 我设置的3.8V,一开始是3.78V左右,用的时间长后,3.87V都报警了。

我那几个用坏的2200电池,4.0V就报警了——也就是报警电压越来越高。

网友B:
哎。。。内阻啊。。。用的时间长了,容量可能差的不大,但是内阻升高,飞的时候外部测量的电压就会被拉低,但是实际上电池内电势还是那么高。

所以这就是为啥老电池报警设置低一些,新电池设置高一些。。主要是因为内阻。

另外LZ那个抽风炸鸡。。估计是电调保护了。。把电压保护关掉就好。。实际上飞机会慢慢定不住高,慢慢落地。

所谓什么电压会伤电池,内电势不低于2.75就不会有问题。不过在3.6的时候就到拐点了。。很快电压就会降到3以下,所以不能设置这么低,等到了再下降就晚了

一般新电池我设置3.5,老电池3.3或者3.2左右。

外加一句话,不想听的别喷,市场上大多数电池虚标,特别是C数。实际上标25c,30c的有个10c,15c就不错了。C数要是不足,在3.7-3.3这段时候(至少还有20%电)就会比较伤电池。所以考虑一些电池那虚标的C数。。。要有个长点寿命,还是3.6就下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哎。。。内阻啊。。。用的时间长了,容量可能差的不大,但是内阻升高,飞的时候外部测量的电压就会被拉低, ...

第一个回答得这么详细的,非常感谢!

你设置的3.5V报警是在哪设置的,是飞控的呢,还是BB响的,如果是BB响,降落后,会回压到多少伏呢?
您说到老电池可以设置低一些,3.3 3.2,这个我还真没有试过呢,只是知道老电池会提前报警,大约在3.9V就报警了。

还有关于电池保存的问题,您如果有一个星期以上不飞,会将电池充到多少伏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个回答得这么详细的,非常感谢!

你设置的3.5V报警是在哪设置的,是飞控的呢,还是BB响的,如果是 ...

关于保存电压。。我跟大多数人不一样。。。我是3.5以下。一直没出过问题。不过大多数人都是3.75左右。。。。

关于电压回升,跟内阻啥的有关的。我每个电池也不一样。。。

网友(2013-12-19):
跟楼主一样,我也是格式电池,25C的。
我都是飞到3.3VBB响才降落的,2200mah的电池充2100-2200mah进去,自己感觉也用的有点枯了,但电池没问题。
电池大肚子跟过热,也就是电池放电能力不足关系比较大,飞四轴C数要大,我的一块另外品牌的20C,飞固定翼很久了,没问题,一飞四轴就大肚子,另外2块格式的(20C\25C)的没问题。
锂电保存忌讳高温和满电,建议3.7V保存(也就是飞好了不要充电),长时间不飞放冰箱冷藏室(4度)。

网友C:
我也来学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来学习的

高老师,这么古老的帖子您还挖出来

网友:
我也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