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拍新手请教高手图传天线问题,谢谢了

楼主(2013-11-03):
买了500MW和400MW的图传,就是X宝最常见那种接收是RC805的,电池3S,天线用过原装和小平板(淘宝50那种),垂直飞高也就不到100米左右开始闪屏,如果有高楼,只要一遮挡瞬间无信号,为此差点炸机。

请教高手5.8G到底用什么天线才有比较高的性能,目前知道的有三叶草四叶草,平板,原装棒状,蘑菇(不知道是不是三叶草封在里面),请发射和接收都说一下,谢谢了!!

网友A:
高手会告诉你这种飞法不对

网友B:
我不是高手,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后来发现我的天8要压制图传接收信号,遥控器远离之后好了。

网友:
蘑菇就是三叶草封在里面,我拆开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手会告诉你这种飞法不对

希望能详细点,科普科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手会告诉你这种飞法不对

关于天线的问题,相信很多人都遇到过,我看了很多评论,说是三四叶草的效果也就那样,现在都不知道用什么天线比较合理了,还有天线的角度和方向也是有讲究的,但是需要一些有经验的老手出来普及一下。
总之5.8G因为频率高损耗大,距离和天线有很大关系,反正我发现只要有遮挡,瞬间消失,现在绝对不敢飞离视线之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是高手,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后来发现我的天8要压制图传接收信号,遥控器远离之后好了。

你的是2.4G遥控吗?或者说国产控的频率杂波太大,干扰其它

网友:
穷人呀,都是用的国产控。2.4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