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级凤凰160A电调,负载一大就保护,请大家帮忙!

楼主(2013-11-03):
亚拓700E PRO 因为原配120A电调发热太大,所以升级160A新款EDGE 凤凰电调配合亚拓红头800MX,升级之后转速设定在2000,螺距+-12度负载就开始保护,设置在1950转速下+-12度无任何问题,定速感度设置8,之前120A的电调2100转无任何问题,期间我把电压压降保护关闭,电流保护关闭(设置关闭了也保护),以为电池不好更换了电池(电池有3组,4500 45C NANO 10个起落的电池,雷朋 5100 65C  全新,)怀疑虚焊换了金插(电池和电调用的是RCPROPLUS 5MM金插,电机也是升级了RCPROPLUS 5MM金插),飞机保护熄火下来马上去测量电调温度大约40°温的,电机测温枪68度,在电调设置上检查了几次作为一个老鸟应该没有设置错的地方,如果是电调质量问题,我想1950转也会出现问题,2000转负载大就切断动力,之后恢复动力(像保护一样),一直找不问题出在那里,天天低转速飞行不暴力非常郁闷中,有没有哪位模友碰到我一样的问题,能指导下!(最后一张是最新的断电数据,很奇怪1800的转速下急推油门也会断电,1950任然没有任何问题,也设置了2150转断电,螺距都是+-12度,最后一下电流224大是因为炸机了

熄火凤凰的数据

熄火凤凰的数据

网友A:
你最好把凤凰的马达设定这页截图大家可以一起看下,800MX定速感度设定在6(默认是15)试试

网友:
关注中,我也是160A凤凰.解决了上答案哦

网友B:
我有同樣情況!把轉數提升至2200轉就沒事了!二千轉太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最好把凤凰的马达设定这页截图大家可以一起看下,800MX定速感度设定在6(默认是15)试试

已经上传了,也设置过6一样没有用。

网友C:
我用120A一直蛮好,随便怎么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120A一直蛮好,随便怎么操!

哎!原来120A也没有问题就是天气热的时候温度比较高!所以瞎折腾就换一个!

网友D:
转速太低了当然不行,悬停都得1850,2200转是必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转速太低了当然不行,悬停都得1850,2200转是必须的

原来玩油的玩久了,所以觉的这个转速在700上够了,而且没有道理,2000转无负载,比如航线都没有问题,做个侧拍就不行,按照正常理解,转速高了负载不是就更大了,我周末也会吧设置改下看看2200有没有问题!

网友:
顶!
学生向楼主学习取经的,不胜感激!!

网友E:
电池截止电压4.0v?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池截止电压4.0v?

12S是44V的电压4V是总电压,也是关闭保护。

网友:
引用 楼主:
12S是44V的电压4V是总电压,也是关闭保护。

哦,没注意这个。

网友F:
转速太低发热量会大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转速太低发热量会大很多

飞机保护熄火下来马上去测量电调温度大约40°温的,电机测温枪68度

网友:
同求答案,帮忙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同樣情況!把轉數提升至2200轉就沒事了!二千轉太底了!

周末试了2150一样负载断电!看来不是转速的问题

网友G(2013-12-17):
楼主问题找到了吗?关注中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问题找到了吗?关注中

问题还没找到,一直用1950飞,也没有空在折腾了,用回120A。。。。。

网友(2014-10-12):
引用 楼主:
问题还没找到,一直用1950飞,也没有空在折腾了,用回120A。。。。。

我的160电调今天也一直保护   你的电调搞好了没,讨教一下

网友:
凭感觉说我觉得应该是凤凰电调的问题,国内代工生产,就看每个玩家的运气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是你脉冲频率设置错了

楼主:
最终解决办法售后维修返厂了一个新的,设置一样2200转爽飞中

网友:
果然是电调本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