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Z-84飞翼用什么配置较好飞,先谢了

楼主(2013-11-03):
    大家好,最近想高架Z-84飞翼玩玩,看到网上视频飞的较悠闲,也有较暴力的,本人倾向于悠闲飞行,请知道大师给小弟提供一下动力配置,如电机电池用多大等。谢谢!

网友:
朗宇2208  2450 kv     2200的电池

网友:
2212系列吧,网上一搜一大把

网友A:
2208  KV2600 APC6X4的浆 电池11.1 1300,一直飞这个配置感觉很爽

网友B:
2212  我飞过 6寸 反扭力过大  飞机扔出去就炸  后来改 2208 KV2600 上5寸就暴力了  最高速度130

网友C:
1806  11.1V  省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806  11.1V  省电

1860是指的什么KV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2212  我飞过 6寸 反扭力过大  飞机扔出去就炸  后来改 2208 KV2600 上5寸就暴力了  最高速度130

以前做独行侠我也用过这个配置,但是最快估计也就100,朋友用什么电机?

网友E:
官方标配就是比较休闲的!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大师的回答,我现在有2212 kv2200, 2212 kv2600, 2208 kv2600,电机,和1500mah11.1v,1300mah11.1v, 2200mah11.1v电池。
看来用2208kv2600  电池1500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官方标配就是比较休闲的!

谢谢!那应该是2208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806  11.1V  省电

我有用1806的想法,但不知动力够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08  KV2600 APC6X4的浆 电池11.1 1300,一直飞这个配置感觉很爽

谢谢!看来你的配置较适合我,这些电机和电调我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12  我飞过 6寸 反扭力过大  飞机扔出去就炸  后来改 2208 KV2600 上5寸就暴力了  最高速度130

谢谢您提供的数据,对我的电机选择很有帮助。谢谢!

网友:
用朗宇2208  2600KV   2200MAH   XXD5030桨。

网友F:
用XXD2208   2600KV   2200MAH   XXD5030桨。。很好飞。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有用1806的想法,但不知动力够不够?

1806 配五寸桨 动力足够,想快可快箱慢可慢,关键是省电,见人用2200的电池可以飞半个小时。试想你两块电可以爽玩一上午是何其惬意的事情。
好的飞行品质绝对不是大电机大动力,是恰到好处的配置,轻盈的机身,灵活的舵量,指哪打哪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D:
1860是指的什么KV吗

电机,某宝搜“1806 无刷”

网友:
2208 1800电机配置6寸桨,使用1300mah3S电池一次可以飞行半个小时不成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1806 配五寸桨 动力足够,想快可快箱慢可慢,关键是省电,见人用2200的电池可以飞半个小时。试想你两块电 ...

谢谢!说的有道理,现在我手上1806电机没有,其它电机有,先用2208试,有机会再弄个1806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2208  KV2600 APC6X4的浆 电池11.1 1300,一直飞这个配置感觉很爽

2208 KV2600电机,用1300mah电池,能压住头吗?
我用2200mah电池,离机头仓前端大约1cm才压住头
使用1300mah电池放到最前端也明显头轻哦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用XXD2208   2600KV   2200MAH   XXD5030桨。。很好飞。

我也是这个配置,确实很好飞,速度挺快的
关键是声音太响了,貌似破桨了,油门推到最大声音很难听
油门一半以下时,声音也是破桨的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也是这个配置,确实很好飞,速度挺快的
关键是声音太响了,貌似破桨了,油门推到最大声音很难听
油门 ...

那就换桨啊,换APC桨,应该会好点。

网友:
1300的电池放在最前端重心刚好,我用乾丰6X4的APC浆全油都没问题,一个字:快: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朋友的讲解,我的z84在路上,估计明后天到货,到时有不明白的再向各位大师请教。谢谢!

网友:
不错 这机速度很快

楼主:
Z84飞翼到了,并已安装完成,看照片

网友:
1806  够了   1800的电池都可以飞到你想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