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1陀螺仪

楼主(2013-11-03):
1,G31的”读取日记“是怎么看的?指代什么?

2,性能与手感里面,”急停”是什么?尾舵手感那里“非线性”是什么,是EXP吗?

网友A:
读取 ::是 该次上电计算时间的 震动数据,,下面的 是最后一次的 数据。。(上面是旧数据)

急停——就按照字面理解啊:松杆之后 飞机 停顿下来的 快慢 。。

非线性::好象 相当于  Exp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取 ::是 该次上电计算时间的 震动数据,,下面的 是最后一次的 数据。。(上面是旧数据)

急停——就 ...

了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