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每次连接电脑SuperX.exe文件总被杀毒软件删除

楼主(2013-11-03):
请问

网友A:
添加到白名单

网友B:
把刹毒先关了再用,,

网友C:
杀毒软件是广义的对于一些代码进行狙击。而SuperX的某些代码却又是这些。所以被杀毒软件给Kill。

网友D:
先断网,关杀毒软件。再连接飞控。

网友E:
是 360 杀的? 一会找人看看,应该以后就不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