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800偏航问题

楼主(2013-11-03):
之前一直姿态飞没太在意,不过也有一点小小的往左手偏航,最近才发现gps模式下偏航的相当厉害,试着转动gps天线角度也没用,最奇怪的是机头指向其实是朝着正前方的,但是机子是向左飞,就像有人打着副翼样,试了好多办法都没用,不知道还有没有人遇到这样的情况,昨天去飞没风的情况下感觉机身也会晃动,gps悬停时也会漂移

楼主:
大家帮忙看看安装上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A:
再校正一次罗盘试试,另外真心不建议用天地飞,LED最好不要贴在IMU上

网友:
把你的led从imu上移开看看,imu附近最好是什么都没有,给她一个舒适的环境。

楼主:
移开过,没什么变化

楼主:
天地飞是云台控,s800用的10c

网友B:
这么重量级的设备了,还不会调这么高级的简单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重量级的设备了,还不会调这么高级的简单飞控?

请指教一下呗,让我也学习学习,调参软件里貌似没找到关于偏航的设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校正一次罗盘试试,另外真心不建议用天地飞,LED最好不要贴在IMU上

罗盘真心每次都校正,另外led移开了没有改善

网友B:
首先,最大的问题就先想到罗盘校准,但是你说校准了,如果是正确校准了还不行那就要想另一个:调一下水平,水平有问题的话,明显现象就是画圈,如果GPS精度不够的话是不会画这么圆的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最大的问题就先想到罗盘校准,但是你说校准了,如果是正确校准了还不行那就要想另一个:调一下水平, ...

是imu水平还是gps天线水平呢,另外会不会是飞控或者imu出现什么问题了呢

网友C:
会不会是IMU装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IMU装歪了?

目测非常正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目测非常正

确定IMU装正了?

网友D:
看一下IMU的前向和GPS的前向是不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定IMU装正了?

刚才把gps天线拆下来从新装了一次,不过就算有点误差也不会偏到这么离谱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一下IMU的前向和GPS的前向是不是一样的……

这个常识还是有的,一开始把gps天线做过补偿角度,后来发现没用就又给转正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刚才把gps天线拆下来从新装了一次,不过就算有点误差也不会偏到这么离谱

现在的问题是机头的指向没错,一直是向着前方,但是机子往左偏,有副翼的效果

网友E:
继续在室外校准一次,记住一点是机头向下!还不行,排除安装失误前提下,可以考虑返厂检修GPS模块!

网友F:
有点偏正常的哇,带着副翼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继续在室外校准一次,记住一点是机头向下!还不行,排除安装失误前提下,可以考虑返厂检修GPS模块!

恩,每次校正都是机头向下的,飞行手册读了好几遍了,我觉得应该不是gps的问题,现在怀疑飞控或者imu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点偏正常的哇,带着副翼飞吧

关键真不是一点,有一点的话我就忍了,偏出去最少有30度左右,而且飞出去以后停的时候要在原地向左画个圈才能悬停住

网友G:
引用 楼主:
关键真不是一点,有一点的话我就忍了,偏出去最少有30度左右,而且飞出去以后停的时候要在原地向左画个圈 ...

调整下感度,停住的话不会画圈的,我每次飞也能跑30度左右不过是往右跑的,所以都是手动校正飞行,想靠gps飞直线 真的很难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东西真漂亮

呵呵,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调整下感度,停住的话不会画圈的,我每次飞也能跑30度左右不过是往右跑的,所以都是手动校正飞行,想靠gp ...

那请问感度调高还是调低呢,我现在是180,180,170,170,150,200

网友G:
引用 楼主:
那请问感度调高还是调低呢,我现在是180,180,170,170,150,200

根据你自己的机型调整,别照抄别人的,慢慢来,不急········可以看看官方的参数然后做适当的调整,往高往低自己慢慢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根据你自己的机型调整,别照抄别人的,慢慢来,不急········可以看看官方的参数然后做适当的调整 ...

好吧,谢谢您啦,刚把gps天线从装了一遍,回头感度再调调
,我就怕是飞控有问题

网友:
GPS天线有问题,发回厂家换个新的就好了!

网友:
如果还有WKM,考虑替换法试试

楼主:
谢谢大家的意见,刚才把机子拆散重新装了一遍,明天再试试看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罗盘真心每次都校正,另外led移开了没有改善

如果无论是在姿态模式还是在GPS模式都有偏航并且GPS和IMU都安装正的话还有一种可能就是IMU里面的姿态传感器的安装位置发生的偏移,这个在外面无法看出来,建议还是返厂检测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无论是在姿态模式还是在GPS模式都有偏航并且GPS和IMU都安装正的话还有一种可能就是IMU里面的姿态传感 ...

好的,谢谢您了,明天再去试一下,还有返厂的话要怎么联系呢,联系厂家还是经销商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您了,明天再去试一下,还有返厂的话要怎么联系呢,联系厂家还是经销商呢

返厂的话一般是先联系卖你飞机的经销商,让他们来协调返厂事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返厂的话一般是先联系卖你飞机的经销商,让他们来协调返厂事宜的

好的,太感谢了

网友I:
图传是几W的? 是不是靠的太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图传是几W的? 是不是靠的太近了

就是大疆原厂的图传,我还特意避开了点

网友J:
你好,请你看照这个方式再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好,请你看照这个方式再试一下

我试过这方法了,但是没什么效果,飞的时候机头的指向和gps的指向是一致的的,但是在只退前进的情况下飞机会带有副翼效果,是这个副翼效果导致飞机偏航的

网友K:
把你写的参数发出来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把你写的参数发出来看看吧。。

是说感度的参数吗,上面的帖子里有写过的180,180,170,170,150,200

网友K:
IMU GPS 参数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K:
IMU GPS 参数截图

您说的是这个吗

网友K:
飞机重心 你量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K:
飞机重心 你量了没有??

大致量过一次,现在的数据都是距离重心的位置

网友K:
全配重后IMU重心在脚架横杆位置大约是Z 3    180,180,170,170,150,200

还有这个感度参数,姿态感度高于基础感度后飞机手感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K:
全配重后IMU重心在脚架横杆位置大约是Z 3    180,180,170,170,150,200

还有这个感度参数,姿态感度高 ...

我现在把感度降下来了,按照大疆官方给的数据写的,另外我imu的安装位置是在后来装的减震套件上,怎么会是z3呢,不应该是正数吧。。。。

网友:
不是指南针有自适应功能了么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试过这方法了,但是没什么效果,飞的时候机头的指向和gps的指向是一致的的,但是在只退前进的情况下飞机 ...

通道映射中看,单独打舵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J:
通道映射中看,单独打舵是否正常?

正常,而且我用两台遥控器测试过,都不行

网友K:
z3重心点 。。。不是IMU坐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K:
z3重心点 。。。不是IMU坐标点

了解了,多谢,我回头再测试吧

网友L:
就一套悟空吗?  排除法啊··换个其他悟空的GPS 试试··就算自己木有  周边也有摸友吧 借个试试··· 实在木有 我借个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L:
就一套悟空吗?  排除法啊··换个其他悟空的GPS 试试··就算自己木有  周边也有摸友吧 借个试试··· 实 ...

确实还有一套,在八轴上面,就是拆起来非常麻烦

网友L:
引用 楼主:
确实还有一套,在八轴上面,就是拆起来非常麻烦

那不就成了····能找到问题最关键  心里才能踏实 再麻烦也拆了换上试试  要换上就好了  那不就知道是什么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那不就成了····能找到问题最关键  心里才能踏实 再麻烦也拆了换上试试  要换上就好了  那不就知道是什 ...

今天把另外一套设备换上了,还是不行,现在怀疑电机的输出功率不一致,但是我那套八轴也有点偏航,就是没有s800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