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軸長時間滯空73分鐘

楼主(2013-11-03):
四軸長時間滯空73分鐘影片加速10倍速度播放 Gopro3拍攝68分後16G卡滿停止錄影 機上已配備全套遠距FPV所需的裝備 接下來測試準備往20km邁進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jI5NzA0Mjc2/v.swf

网友:
什么飞机?用的什么电池?

网友A:
坐等回复邮箱chen95722@126.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坐等回复邮箱

11.6AH 3S  自己组装的电池 铝合金机架

网友B:
跪求配置啊,这位大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跪求配置啊,这位大仙

恒力电机 KV650

网友:
太强大啦。。。全重多少。。。

网友:
73分钟 那么犀利

网友:
氢气艇吧 这是

网友:
爆一下桨的型号吧

网友:
续航很给力,顶一个

网友:
难以至信,平均7.5A,每个电机2A都不到?起飞重量是多少啊?不会就1200g吧?电池可能还不止这点重量。

网友:
快报一下配置吧  大仙

网友:
靠,楼主还是不是人啊。求放神配

网友C:
目测机架如果是铝合金的话

空架 150g~200g
4个650kv大概100克x4
4个电调+桨大概100克
飞控+osd+图传+摄像头等大概150-200克
电池800克以内能拿下

算起来大概1700g

刚起飞的时候12.4v 6.5a就是 80.6W总共
飞控+图传大概0.5A能吃掉。。进位取75w
降落时候是10.6v 9.1a。。就是96.46w

降落的时候是9252mah。。按照平均电压3.9v来算的话。。是大概108Wh
73分钟平均下去就是88w。接近上面两个都平均

力效的话1700g/88w 大概20g/w

从尺寸上来看。轴距大概在1m-1.5m左右

视频上来看。。
桨可见部分和半桨长度比大概4/5
左桨:空隙:右桨大概2.3:1:2.3
空隙是1的话桨长大概是2.875.

如果按照1米轴距算的话。。。

大概是22寸到23寸之间的慢速桨

算22寸的话。。最慢的是22x10e貌似

大桨高续航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没有设置好电调比较容易过载烧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目测机架如果是铝合金的话

空架 150g~200g

十分赞同,大桨叶长续航是很常见的。大桨叶牺牲了抗风能力,飞行也不灵活。

网友:
楼主总是很NB........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目测机架如果是铝合金的话

空架 150g~200g

大师

网友:
据我实测,20mm*20mm*1mm铝方管重206g/米,这机架应该有350g~400g

网友:
73分钟 ....................犀利

网友D:
楼主你那个四轴飞了73分钟那个电池是自己DIY的。  在那买的电芯啊求X宝网站

网友:
桨大会共振

网友:
大奖低转速,实质上是牺牲抗风性能,减功率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那个四轴飞了73分钟那个电池是自己DIY的。  在那买的电芯啊求X宝网站

台湾客没有淘宝地址

网友:
留下记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台湾客没有淘宝地址

   呦!  是台湾某某拍的呀

网友(2014-02-09):


网友:
3S电压应该600kv以上电机,不太可能上太大的桨~
应该是机架超级轻+电池比市面上的重量轻且容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