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油机高手请进 调试无法满意快崩溃了!

楼主(2013-11-03):
我是汽油机新人现在手里面有一台MEM35cc汽油机,调试一直不理想高速一直达不到厂家的7000,只能达到5600,麻烦帮忙看看视频分析下谢谢!

楼主:
这是今天烧的火花塞 ,h现在是在1.8左右 L在1.25左右。

网友:
积碳太多了

网友A:
看火花塞样子是富油了
看这里对你有没有帮助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4321&page=1

网友B:
虽然比较富油,不至于差这么多。你用的什么尺寸的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比较富油,不至于差这么多。你用的什么尺寸的桨?

19x80的木桨

网友B:
见到LZ在固定翼区的提问,看你的视频我分析不出是什么原因,但是赛亚19*8的桨我是用过的,经过精细磨合和调试我的MLD35CC用这个桨转速在7800左右。
你的机器好像刚拉满油门的时候转速比较高,马上就掉速了,这点不很正常,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见到LZ在固定翼区的提问,看你的视频我分析不出是什么原因,但是赛亚19*8的桨我是用过的,经过精细磨合和调 ...

谢谢 分析 我准备装机再调下就飞了,不熄火就这样飞飞看吧,不行再买一台发动机回来折腾。

网友:
油机震动的好厉害哦

网友(2013-12-09):
从视频来看你的试车台会不会把化油器进气口挡住了造成空气流动不畅。我是新手瞎讲的。

网友:
看火花塞应该是富油了或者机油比例过大导致

网友:
哥们,不知道你的化油器是怎么调试的,还有就是霍尔传感器也要调,就是点火时间,每款发动机都有点火提前角你要仔细的看说明书,安上面的说明调试点火提前角

网友:
MEM是不是打错了?
应该是EME吧,要是EME的,我也有一台,转速也没有达到厂家的标准

网友:
你的机油用的是哪个牌子,比例多少,我的火花塞烧的比你的好哦

网友:
从视频来看你的试车台会不会把化油器进气口挡住了造成空气流动不畅。我是新手瞎讲的。
凳子面挡住了进气口!!

网友:
磨合不够,点火提前偏小.进气不畅.

网友:
机油用全合成,50:1

网友(2014-09-28):
引用 网友A:
看火花塞样子是富油了
看这里对你有没有帮助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432 ...

汽油发动机的使用寿命有多少小时?

网友:
200小时左右

网友C:
我也汽油机新手,看你的火花塞肯定富油了,机油用的什么级别的?比例多少?我用fd级,50:1稍富点积碳都没你的多

网友D:
把发动机稳定到一个转速 (发颤的时候),然后调整混合气螺丝直到发动机转速稳定然后再试。。。。。。。。。我是一个有12年经验的摩托车维修师傅

网友E:
请确认你的机油和汽油的混合比例

网友F:
没磨合好吧?没磨合好,也这样

网友:
太富有 高速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