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一推油门电机总卡顿一下才能正常运转。。。。。。。。。。

楼主(2013-11-03):
昨天小炸一次,修好后今天飞的时候发现推油门无论推多大,总要卡顿个一两下才能正常运转起来。这是咋回事?电调的行程也从新设置了。就是前面稍微卡顿一下,然后就正常。飞行中没发现问题。32秒处卡顿两下

楼主:
求朋友解答。。

网友A:
电机齿轮和大齿轮太紧了,大浆拧的太紧都有可能

网友:
LZ我感觉你的机械不够顺滑,大桨很快就停下来了。

网友B:
估计是齿隙调好

网友:
要不是马达坏了,就是电调坏了。我也是这个毛病。换了这两个之后就没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齿轮和大齿轮太紧了,大浆拧的太紧都有可能

感谢解答,把齿轮间隙稍微放松了一点,问题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齿隙调好

感谢解答,把齿轮间隙稍微放松了一点,问题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