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C168挂了 卖家同意返厂维修--放弃保修 自己维修。。。

楼主(2013-11-03):
很奇怪无缘无故就挂了
两个2200的电池 2.3A充电电流
充了一会 忽然 屏幕无显示 蜂鸣器长响 风扇狂转
拔了电池 切了电源  再通电 还是这样、(我认为是主控芯片坏了)
求厂家联系方式。。。。。
-----------------------------下午联系了卖家 卖家态度还不错 说是可以免费维修 寄送的路费我出 回来的路费厂家出
就在我准备寄走的时候 最后一次通电测试了一下 结果屏幕居然有显示了
==================
这是极大的利好消息,这至少证明了主控没有问题 借朋友的表测试了板子上面的供电芯片7805输出没问题。
想了半下午估计是复位电路挂了
于是就从百度搜索C8051F410 的DS,
找到复位引脚后发现  充电器居然是用了外部看门狗WDT 好吧MAX 706
不管那么多 手动复位 再次通电。。。
哈哈 修好了(至少找到原因了,证明就是WDT有问题)
这下好办了

楼主:
补充一下 两个2200的电池都是3S

网友:
说的什么完全没看懂 哈哈 太专业了

网友A:
说明外部狗也就是那么一回事,不如用自身的复位功能!~

网友B:
有时看门狗的复位功能根本不能使单片机重新复位,必须掉电复位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时看门狗的复位功能根本不能使单片机重新复位,必须掉电复位才行。

已经搞定了 其实是C8051F410的2号复位引脚上面多出来的泪滴 而1号引脚有些太近了 用小刀清了一下 然后再涂点油漆笔
现在又正常服役了
昨天真是失望之极 都准备在淘宝上再买一个新的了
这个也准备好了包装 马上要发走了
多亏又试了一次 要不然就够我折腾的了

楼主:
再次更新 我直接把MAX706的7脚输出到主控复位线路上的电阻给拆了  就别通电就复位了。。。。
真是不爽

网友B:
换个好充电器吧,
两台这个充电器+运费+折腾消耗的=一台好充电器

网友C:
8051也就有个看门狗定时器,要通过MAX706监控电路状态。你这种故障手动复位解决了,为啥断电没有恢复正常,看来还要仔细分析故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8051也就有个看门狗定时器,要通过MAX706监控电路状态。你这种故障手动复位解决了,为啥断电没有恢复正常, ...

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  没有大的电池测试大电流充电模式的抗干扰性能 反正我目前主要是2200的3S电池 干扰不大 冲过4次电池了 都没有问题
等回头有精力了再搞搞这个癞皮狗电路,现在是能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好充电器吧,
两台这个充电器+运费+折腾消耗的=一台好充电器

老兄 我国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且还TMD100年不变
别拿那些万恶的资本主义思想来诱惑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外部狗也就是那么一回事,不如用自身的复位功能!~

也许是用了国产的MAX706,或者山寨的周边阻容元器件吧 用了7个月 就挂了
其实我昨天还跟朋友讨论 这么好的做工 这么‘足’的用料 虽然放电功能有点鸡肋 但是300出头的价格 还是很实惠的
所以我就在想这么便宜的价格 应该是利润很低 厂家根本不可能提供售后服务。 朋友劝我联系一下卖家 ,找找售后
另我吃惊的是 商家问了一下我购买的时间 今年3月份, 查了一下交易记录, 居然同意返厂免费维修, 而且回来的路费 还是厂家出。
真是太震惊了。。。。。
不过好消息是今年新版的168 已经优化了电路设计 据说出问题的概率会小一些

网友:
都是专业人士。

网友D:
看到楼主用的是酷点的电池。。。不知道用的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到楼主用的是酷点的电池。。。不知道用的如何

感觉还行 不过平衡性能稍差 0.05左右吧 但是基本不影响使用 倒是会影响一点心情 总体还可以 性价比还行

值得一说的是 又一次飞450落水 结果这电池有一节已经没有电压了 其他两节都是2V多
本以为要挂了 结果用小电流充电 又挽回来了
现在的性能无明显影响 包括放电能力和充电容量 也没有怀孕 现在飞了27个循环了

网友:
看来酷点电池也是一般般,我还是老老实实用T牌

网友E(2013-12-05):
问下楼主 你这个充电器好用吗 电池充得平衡吗 我也想买这个款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问下楼主 你这个充电器好用吗 电池充得平衡吗 我也想买这个款

还不错 充电和平衡方面做得还不错 放电电流有点太小 最大1A
总体来说是个不错的产品 对了 记得要买13年新版本的 新版本据说就没有我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还不错 充电和平衡方面做得还不错 放电电流有点太小 最大1A
总体来说是个不错的产品 对了 记得要买13年新 ...

买了 感觉充电是快点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怎么看是13款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了 感觉充电是快点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怎么看是13款

问过一个卖家说新版的电路板是红色的
我的是蓝色的 老版的 反正总体还是不错的
要是也能充镍氢和铅酸就更好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问过一个卖家说新版的电路板是红色的
我的是蓝色的 老版的 反正总体还是不错的
要是也能充镍氢和铅酸就 ...

我的好像是红色的哦 嘻嘻
我也想鱼和熊掌兼收但是不可能 想这样的 只能买2个充电器了  要不就要2合一 好像市面都没这个版

对了 想问问你 那个涓流是什么意思啊 要是调5  和 调30 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好像是红色的哦 嘻嘻
我也想鱼和熊掌兼收但是不可能 想这样的 只能买2个充电器了  要不就要2合一 好 ...

没用过B6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好像是红色的哦 嘻嘻
我也想鱼和熊掌兼收但是不可能 想这样的 只能买2个充电器了  要不就要2合一 好 ...

涓流就是电池快充满的时候 从大电流改成小电流
比如你从暖瓶往杯子里面倒水,开始的时候水流大一点没关系  等杯子快满的时候 就慢一点 小一点水流注满 一个道理的。。。。

网友:
专业人士,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