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了警示灯改装的一个小方法,建议,大家进来发表一些看法。

楼主(2013-11-03):
不少网友都觉得NAZA这个警示灯着实的不方便,飞机飞远了就看不清了。都想多串上几个灯,但又没有

省钱的方法。闲得没事,冒着烧毁飞控的危险,算是试验出了一个小方法,此招可不可行,还是网友们

说了算吧!
先把一根USB线剪断,里面有四根线(大家都知道),我这根是,红1,白2,蓝3,灰4。
经过乱试后,发现,1和3一组接上一个发光二极管,2和4一组接上一个发光二极管。
接下来就把,USB头插到NAZA的LED模块,然后给主控上电,这时你会发现,1和3那组会跟着LED模块的红

灯一起闪。2和4那组会跟着LED模块的绿灯闪,而当LED模块黄灯闪时,1和3,2和4会同时闪。(整个过程1和3那组

会一直亮,但会闪)
然后再下来,个位同志们有什么好办法,可以说一说了。
先行退下一会上视频
强列声明,要是个位同们弄出什么后果,我一概不承担

网友:
没钱买灯呢

网友:
1.这个不叫警示灯
2.再怎么折腾都有缺陷
3.飞远了都是看osd
4.近视人多不胜数。。。。。。

网友:
除了凭空增加风险外,貌似并无多大意义。

网友A:
最好別在模組上動手腳!加上大功率led燈有可能會把飛控搞壞(電流會加大)

我曾經用接收機的5v電源接led貌似接太多顆了,發現接收機溫度異常的高

才開始飛是沒問題?但經過約10幾分鐘後就有no控現象!從此我就不再用接收機及飛控的電源做其他用途了

网友:
灯低空还能用,再高点就没用了,我买了一堆LED,现在准备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別在模組上動手腳!加上大功率led燈有可能會把飛控搞壞(電流會加大)

我曾經用接收機的5v電源接led貌似 ...

USB口,有信号输出源,自己看法是,可以先连上一个功率放大板,然后再多串LED灯

网友:
引用 楼主:
USB口,有信号输出源,自己看法是,可以先连上一个功率放大板,然后再多串LED灯

重點是電源還是來自飛控端!您可以試試看看飛控溫度會不會升高

网友:
飞控BEC的供电是有限的,设备多了可能导致供电不足而增加摔机的隐患,除非单独接BEC给LED供电。

网友:
无论如何,这是一种尝试。我表示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