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3磷酸铁锂电池保存电压

楼主(2013-11-03):
几天不用充到3.45保存没问题吧?有么有所谓的保存电压?

网友:
随用随充,满电存放也没问题

网友:
不要低于2v就可以。其实你现在的电压可以看做是满电。
A123的放电电压在3.3v

网友A:
只有动力锂聚合物电池有保存电压这个毛病,其它充满保存就好。

网友B:
A123磷酸铁锂到底好不好 楼主飞的什么飞机  这种电池 能飞多久  是否加保护电路

网友:
4S的分量感觉很重(没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A123磷酸铁锂到底好不好 楼主飞的什么飞机  这种电池 能飞多久  是否加保护电路

我飞450,这个电池是用来做外场充电包使用的,4s 20ah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动力锂聚合物电池有保存电压这个毛病,其它充满保存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A123磷酸铁锂到底好不好 楼主飞的什么飞机  这种电池 能飞多久  是否加保护电路

你可以查查论坛关于A123的帖子,前几年很火,现在没啥人用了

网友B:
哦   谢谢楼主和11楼的回答  我只是觉得这种电池安全性比较高 充放电不像锂聚那么苛刻  所以优先考虑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哦   谢谢楼主和11楼的回答  我只是觉得这种电池安全性比较高 充放电不像锂聚那么苛刻  所以优先考虑了

安全性高?A123外壳是金属的爆了就像鞭炮一样,有点杀伤力的。锂聚合物电池是软包装就算爆了杀伤力也没A123的金属外壳大吧!只能说A123比锂聚合物电池好伺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   谢谢楼主和11楼的回答  我只是觉得这种电池安全性比较高 充放电不像锂聚那么苛刻  所以优先考虑了

外场充电包很不错,动力电就算了

网友:
看来的买锂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安全性高?A123外壳是金属的爆了就像鞭炮一样,有点杀伤力的。锂聚合物电池是软包装就算爆了杀伤 ...

无知真是太可怕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无知真是太可怕了

看起来您是位高高在上的“高玩”请赐教!如果是所说的无知只是因为你认为我把LZ所说的A123 20AH的软壳充电包和回复6楼所提到的A123 26650混为一谈了?

网友:
拿分走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您是位高高在上的“高玩”请赐教!如果是所说的无知只是因为你认为我把LZ所说的A123 20AH的软壳充电 ...

A123电池爆炸么    我把充满电的一组2S2P的123电池直接放水里   吊事没有    仁兄  多查查吧   A123   只要你不丢进火里   怎么可能会爆炸    躺着也中枪啊

网友:
A123钢壳18650和26650好像没见过有爆炸的记录,有没谁见过的?
大软包是肯定安全的,我见过视频,用散弹枪轰了个大洞后什么反应都没有,电压还正常,后来用铁棒撬那个洞才冒烟,没有起火,还有一斧头砍穿,也是没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