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pm2.5的自动飞行问题

楼主(2013-11-03):
今天测试apm2.5的自动飞行模式,出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我的操作过程是:设置两个半径是5M,飞行高度是8M。先用自稳起飞,然后换自动飞行模式,成功飞向第一个航点,然后飞机开始转方向,朝第二航点飞去。就在这里出现问题了,飞机的高度保持不了,会越飞越低,还没有到第二航点就差点着地了。.是不是哪个PID参数没有调好,请指教,还有个小问题,在悬停模式下能定的很稳,但是飞机的会发生很慢自转,向左边的。

网友:
缓慢自转? 你罗盘受干扰了吧

网友:
定高的P

网友A:
才10米高。大气天气导致气压变化导致误判高度很正常。

真的全自动无人飞行,最好还是飞高点。

网友:
这个要多少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才10米高。大气天气导致气压变化导致误判高度很正常。

真的全自动无人飞行,最好还是飞高点。

谢谢你,问题解决了!自动飞行时要勾选“验证高度”,这样能保持高度,很平稳地飞向每一个航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问题解决了!自动飞行时要勾选“验证高度”,这样能保持高度,很平稳地飞向每一个航点

我的说法有可能对,也有可能不对。要在现场用气压表验证。

但是你的说法肯定是错了,那个验证高度,是利用google的海拔数据库读取到你设置的航点的那个位置的实际海拔高度。 然后与你所设定的飞行高度对比,免得撞山了。

你之后飞行正常,我觉得只不过是当时气压稳定了而已。不过确实自动飞行的时候,还是要飞高一点。

网友B(2013-12-15):
引用 网友A:
我的说法有可能对,也有可能不对。要在现场用气压表验证。

但是你的说法肯定是错了,那个验证高度,是 ...

求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验证~

事实告诉我,你勾上那个“验证高度”后,在每一个航点都会验证下高度,不够高度会升到预设高度,再飞往下一个航点。气压方便,我在实践中也没什么可以反馈给你

网友:
遇到过类似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问题解决了!自动飞行时要勾选“验证高度”,这样能保持高度,很平稳地飞向每一个航点

哥们apm 验证高度在哪里选择 有图不 麻烦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事实告诉我,你勾上那个“验证高度”后,在每一个航点都会验证下高度,不够高度会升到预设高度,再飞往下 ...

哦~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