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天地飞比富斯的GT-3C水面遥控距离远啊

楼主(2013-11-03):
自己的的是富斯的GT-3C。车船混用,感觉玩船时GT-3C遥控距离不太远。要是换成天地飞是不是好些呢?还有天地飞8有双频的FM和2.4G的是不是好用些。船模接收天线用引到船体外面么?我的船天线是不是安装有问题?
sidney 兄的船是不是天线放在船舱里了呢

网友:
这两种遥控器的距离都应该没问题,很远,直到看不见小船只见浪花。

楼主:
怎么没人指点啊

网友:
3837用GT-3C,天线放船内呈直角摆放。不过都高于吃水线噢。

网友:
gt3,400m范围,肯定没问题。

网友A:
GT3只能用在车上,用在船上不合适。我用的也就60-70米,而且信号不稳定,有顿感,反应迟后,转向角度飘。靠近好一点。建议用futaba 4pls这控好,前面问题全部解决,200米以上直到看不见也没失控。虽然价格1400(双接收)但确实是好,一分钱一分货。控不好会撞船,损失很大。淘宝专家都一致推荐这款,便宜的3pl\2pl也差不多,但现在好像不好买了。

网友:
身边的一群人用GT3跑船,没见过谁失控或者距离不够的,而且是跑多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GT3只能用在车上,用在船上不合适。我用的也就60-70米,而且信号不稳定,有顿感,反应迟后,转向角度飘。靠 ...

60-70m远一定是你的控或接收有故障。去年买的接收,天线焊接在电路板的那一端很容易断,自己检查一下,断了就自己焊一下。接收天线断了,距离就只能是50多米了。今年买的接收还没发现过断线的情况,应该是厂家做了改善。

网友:
楼上说的对,有可能是我的碳纤壳屏蔽信号。但拆开看过线没断,用华宇板控能跑很远。

网友:
我那碳纤cat试过,天线不伸出,最多只有6-7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