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哥们9.6V 充电起子和 12V 的买哪种好些!

楼主(2013-11-03):
如题 小弟谢谢了!9.6V 充电起子是不是用的8节1.2V的镍镉电磁 ?8*1.2=9.6 但实际镍镉电磁充满了是1.5V 那工作起来就是8*1.5=12V 的工作电压 ,12V 的意义上是否和9.6V的一样 ?在选择的时候到底选哪种电压的电起子好些!!!!谢谢大哥们
另外11.1V的锂电池能否代替9.6V的镍镉电磁喃 ,有坏处吗 ?

网友:
12V的好,最好选锂电的,镍镉的容易没电

网友:
因为本人分值有限,借此地发一条转让信息,如有冒犯,请联系,我会及时删除,谢谢。
转让worx冲击批。
买来之后一次都没真正用过,只是插上电池试了一下。机器如图,这款机器有两种颜色,绿色的价格要高些(据称绿色的是专业版)。
主要特征 铝质减速箱
批头快换装置
正反转
软包胶手柄
机身带工作灯
主要说明 电池电压 : 12伏特
额定空载转速 : 0-2400 转/分
额定冲击数: 0-3000 次/分钟 夹头: 1/4” 六角
最大扭矩: 100 牛顿.米
配置 机器一台 充电器一个 电池2块 工具箱一个(见图片)
说明一下:电池为镍镉电池(1.5AH),可以外接电源使用,无需更改电路
价格398元,识货的朋友请抓紧,仅此一台。
QQ:425191527

网友:
9V的只是起子,12V的可以当作电钻和攻丝机

网友:
内容应该越大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