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砖引玉

楼主(2013-11-03):
应该不用说明,请教还有更好的制作方法。

网友:
我用木锉打磨机翼,很好用!关键是即标准***又安全,且不会产生热量。砂纸只是最后出光用。切不可用砂纸直接打磨,那样发热大,机翼会变形、

网友:
加工机翼用小木刨+砂纸板,机身用手持电磨上小圆锯片,机翼安装斜槽用美工木刻刀。现在很懒了,能用机械的都不想用手工,白钢斜口刀磨一次用一年,因为少用。

网友:
      我想,照片提示了机身上安装胶合V形上反机翼时,斜口槽可靠、安全的切削方法。只有经常制作弹射模型经验的老师才能摸索出这样巧妙的方法。喜欢制作弹射或手挚模型滑翔机的爱好者会对这个工艺感兴趣。

网友:
仅一张照片,没有制作弹射经验的模友,可能不理解楼主的意图。

网友(2014-01-15):
在机身上安装胶合V形上反机翼时,斜口槽可靠、安全的切削方法,确实很巧妙,不仔细做不好。现在一半是加三角形加强片。尽管粗糙,增加阻力,但制作容易。

网友:
首先,CAD 3D制图,然后上激光雕刻机,这么搞行不??呵呵!

网友:
用虎台夹轻木啊?那很容易就夹变形了。

网友A(2014-06-12):
我还没是看懂,原谅我的愚钝吧,请老师现指点指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没是看懂,原谅我的愚钝吧,请老师现指点指点,谢谢

      我想,照片提示了机身上安装胶合V形上反机翼时,斜口槽可靠、安全的切削方法。只有经常制作弹射模型经验的老师才能摸索出这样巧妙的方法。喜欢制作弹射或手挚模型滑翔机的爱好者会对这个工艺感兴趣。

      这位模友理解了照片的意思。照片上的机翼如果是粘成V形上反角,可能就容易理解了。

    台钳、角铝,用力适当不会夹坏桐木机身。在角铝的保护下,可以使槽的边缘切削整齐。至于和机翼的角度吻合,要看手工的精细了。

    这种笨法子是为了解决中小学生独力动手制作弹射模型飞机时,使用小刀的安全和制作的精准
    我见过工厂生产的半成品,是“ U “形槽,不是“ V “形。不符合技术要求,应该改进。

    等我下次教学时,再拍个详细照片,再与大家一起切磋研究。

    感谢老啄木鸟的理解。

   我现在仍旧将用桐木片原材料制作飞行弹射模型滑翔机作为中学航模入门的必修课。“抛砖引玉“的意思是希望学习到更好的教学手段。

网友:
工艺精湛!!!!

现在都是泡沫的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