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来个静态展示!还没首飞的。。。。

楼主(2013-11-03):
1. 发动机从感觉粘贴不牢靠,但也没办法再去粘了。
2. 右手油门,偏转不知道怎么打。

湖南 长沙, 找个晴天首飞,谁一起 ?

网友A:
漂亮!!!,不过楼主的舵机是辉盛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漂亮!!!,不过楼主的舵机是辉盛么

不好意思,新手,不知道怎么看。。。

网友B:
新手飞这个就是作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手飞这个就是作死啊。。。

是的,很多人已经告诉我了,说出去肯定是一堆零件回来。。。。

所以,我又入手一架普通一点的螺旋桨的练手先。。。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很多人已经告诉我了,说出去肯定是一堆零件回来。。。。

所以,我又入手一架普通一点的螺旋桨的 ...

那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很多人已经告诉我了,说出去肯定是一堆零件回来。。。。

所以,我又入手一架普通一点的螺旋桨的 ...

一定要先把练习机玩熟了再玩像真机啊,我第一架固定翼是海风,结果第一次飞就栽水里了,电调舵机直接泡坏

网友:
哇哈哈现在新手多飞这样的鸡鸡了。土豪啊

网友C:
新手实在不建议上这样的!也不知你在模拟器上飞过这飞机没?动作要很轻柔的!还是先上上飘飘机、塞斯纳182等飞飞吧,这架先放一放,先做静态模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手实在不建议上这样的!也不知你在模拟器上飞过这飞机没?动作要很轻柔的!还是先上上飘飘机、塞斯纳182等 ...

谢谢。。。

我入手了一个螺旋桨的两百多,泡沫材料很好,比C17好多了,折都折不断。

先飞飞找感觉。。。

网友:
好机 好胆量!

网友:
用点好舵机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新手,不知道怎么看。。。

建议楼主先别飞这个0.0舵机换银燕的还行

网友:
楼主可千万要忍住手痒,先把那练习机飞好在飞真家伙。切记切记

网友:
这个运输机哪里有卖的

网友:
新手还是放家里当静态模型吧。抓紧时间练飞行本领,等一两年后在拿出去飞一定得心应手的。嘻嘻

网友D:
新人加土豪

网友:
看到土豪了

网友:
土豪的运钞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新人加土豪

字數字數字數字數字數字數......

网友E:
能用多大的电池。飞几分钟。4涵道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用多大的电池。飞几分钟。4涵道

5200 毫安的电池,飞10分钟没问题吧?

网友:
新手飞这个?期待结果!

网友:
霸气霸气侧漏

网友F:
机很漂亮。是55函道?

网友:
好飞机。但一定不适合新手。先静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机很漂亮。是55函道?

弱弱问一句,5S 涵道是啥意思?

S是通道的意思不 ? 是6通道的。。。

网友:
好漂亮的机,期待首飞视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弱弱问一句,5S 涵道是啥意思?

S是通道的意思不 ? 是6通道的。。。

55函道是指函道尺寸55mm。

网友G:
土豪的飞机,简称土鸡
建议楼主先模拟器练手,熟悉各通道的操作和反应能力,然后练习机实际飞行,着重练航线和起飞降落,特别是降落,要不然真是一堆零件回家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土豪的飞机,简称土鸡
建议楼主先模拟器练手,熟悉各通道的操作和反应能力,然后练习机实际飞行, ...

肯定的,现在开始练习准备了。。。

网友:
这个飞机至少你放一年再飞吧 这一年不停练习 好JJ啊 买不起

网友H:
哈哈楼主,我也有一架C17

楼主:
引用 网友H:
哈哈楼主,我也有一架C17

飞了 ? 有视频没 ?学习下。。

网友H:
引用 楼主:
飞了 ? 有视频没 ?学习下。。

还未飞直接转让给人了。。。现在又准备买一架回来,因为因为当时没见到有人飞过,现在和别人学到了这款机的配置,信心满满啊。嘻嘻。。。楼主用的是什么配置啊?厂家原配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还未飞直接转让给人了。。。现在又准备买一架回来,因为因为当时没见到有人飞过,现在和别人学到了这款机 ...

原厂配置。。 先熟悉,再改装,也许直接首飞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厂配置。。 先熟悉,再改装,也许直接首飞炸了。。。。

这机没什么可改装的,如果用原厂配置,万一首飞摔下下来容易射桨的,那C17的这样四EPO涵道就不保了。个人建议上金属涵道安全点。。

网友:
新手上运输机,比我胆子还大
模拟里面先练练,这个机型难飞

网友:
先飞好飘飘鸡

网友:
练下模拟器,找一下感觉……
其实也不一定,如果楼主悟性高的话,飞这个也不是不行
正所谓起点高一点,对自己狠一点,离高手就更近一点

网友:
常德模友表示支持

网友:
只有自己折腾,才有飞不完的飞机,我就这样,入魔一年多了,重来就没买过一架,大大小小弄了不下三十架,有时候本来还是好好,就因看它不顺眼,或是产生审美疲劳就拆了它,拿设备弄下一架

网友:
给我发吧 哈哈哈

网友:
模拟器 +教练机 先练习  不然真的是一堆泡沫零件回来了

网友I:
至少练半年才能飞这个,不然上去容易下来就惨了

网友:
飞机真霸气。。

网友J:
.LZ这飞机我朋友的,不会飞,我是飞SU35的,结果发动机射桨,瞬间失去平衡,炸了,不过空投伞兵还是很好玩的,一地的鸡毛哈哈,请看我的飞行帖子

网友:
c17空投伞兵

网友:
引用 楼主:
5200 毫安的电池,飞10分钟没问题吧?

飞十分钟哈哈,我5200MA 4S电池,3分钟下来量电压只有3.9多了哈哈哈,LZ新手飞要慎重

网友:
SU35 30个起落的飞C17路过。。。。,C17JJ很好飞,电池延长转接线烧掉过,滑行性能不错,也救回来了,PNP配置电子设备太烂,不适合我全油门操,自己飞着就射了,才飞不到十个起落

网友H:
引用 网友I:
至少练半年才能飞这个,不然上去容易下来就惨了

收小油门,拉舵。。。嘻嘻

网友:
引用 网友J:
.LZ这飞机我朋友的,不会飞,我是飞SU35的,结果发动机射桨,瞬间失去平衡,炸了,不过空投伞兵 ...

还是上金属涵道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H:
收小油门,拉舵。。。嘻嘻

没跑道了你收油门飞河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