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enmuse H3-2D支持几S电?

楼主(2013-11-03):
以前一直玩精灵,现在换六轴了 , 我现在搞的是整机同时供电  用的6S电  请问Zenmuse H3-2D支持几S电?  是否需要单独用3S供电?  现在用6S电插上  云台不工作

网友A:
支持3s-6s供电,但是建议最好还是和图传一起单独供电,尽量不要用动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3s-6s供电,但是建议最好还是和图传一起单独供电,尽量不要用动力电。

哦哦 谢谢 知道了

网友B:
云台输入电压 3S~6S(12V ~26V)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云台输入电压 3S~6S(12V ~26V)

嗯嗯 知道了 谢谢

网友:
支持3s-6s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