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新手入450,求推荐

楼主(2013-11-03):
老模友,一直没有玩过直升机,都玩固定翼,有天9,求配置1.5K左右的可以用3S 2200MAH电池的直升机。

网友:
首先楼主的天9是M频的还是2.4G的,M频的飞电直不适合2.4G的没问题。
1.5K预算低了一些,以飞越为例:空机680元也有400多元的,一套中档位舵机400元,电机90元、电调180元、三轴陀螺仪450元,这些加起来1800元。其如果换成400元空机1500够了,其它配置不好再降低了。

网友:
可以装飞越或者亚拓了!

网友:
亚拓450 PRO DFC

网友A:
出 台亚托450Pro

楼主:
是2.4g的,感谢各位指教,看来都是说新手用亚拓好些。

网友:
新手还是先买个几十块钱模拟玩儿吧。新手上亚拓?一个星期变飞越。

网友:
我觉得可以收点二手来练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出 台亚托450Pro

多少钱出?什么配置?

网友:
亚拓450最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2.4g的,感谢各位指教,看来都是说新手用亚拓好些。

亚拓1K5只能买空机,全套怎么也2K以上了,飞越将就能拿下

网友:
1500有点紧张,不然就配个飞越有副翼的吧,现在单轴陀螺仪便宜。电机电调二手亚拓花牌都ok,陀螺仪看个人喜好了,最低将近200吧。舵机215mg就很够用了。

网友:
最好是收架2手的来玩玩先。新手装机各种辛酸(当然了,有人能现场指导另当别论),我还在苦苦挣扎中。。。

楼主:
还是先搞模拟器试试,看我适不适合玩直升机,求推荐模拟器~天9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少钱出?什么配置?

我的QQ 1697四六三三,详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先搞模拟器试试,看我适不适合玩直升机,求推荐模拟器~天9能用的

正确的选择,钱不是问题,问题是钱不是用来炸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