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可以自己改摄像头吗?

楼主(2013-11-03):
看了一些精灵2的视频,确实不咋地。能不能把原来的摄像头拆下来换成狗3加云台?有这种可行性吗?

网友:
这样还不如买一带,然后自己装云台实惠

网友:
与其如此,不如进个一代!

网友A:
由于是新注册的,没有权限发帖,借楼一用。偶然的机会发现了小精灵。勒紧裤腰准备入一个2。但是听贴里的大家说2的种种。决定放弃,准备入个1。但是对于飞行器这一块比较白痴,超级新手,想问下,如果配和2一样的配置,除了精灵1外,我还需要买什么?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由于是新注册的,没有权限发帖,借楼一用。偶然的机会发现了小精灵。勒紧裤腰准备入一个2。但是听贴里的大家 ...

云台,狗,图传

网友B:
這想法不錯!但我會建議你直接買一代+狗思不就解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想法不錯!但我會建議你直接買一代+狗思不就解決了

关键续航时间二代长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续航时间二代长多了。

我已經發帖建議DJI就看廠商是不是願意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