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

楼主(2013-11-03):
我的是APM2.52,现在出现了个问题,就是通电后, 地面站那个姿态面板不断的左右跳动,有模友说是罗盘受干扰,是这问题吗?

网友:
好东西啊,准备入个

网友A:
左右晃动应该是从倾角传感器过来信号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右晃动应该是从倾角传感器过来信号有问题吧?

是的,不断晃动那就不正常了

网友:
有轻微的跳动属于正常现象吧,另外有时候和数传信号也有关系

网友: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我的也是你这个情况啊

网友:
你该不会是刷了3.1测试版吧

网友:
apm什么时候搞个简单的啊,最好有中文,价钱高点都可以,

网友(2014-01-01):
你是不是打到自动调参上了?